老了,一点简单的电路搞不定了,麻烦各位指教

楼主(2011-09-10):
老夫已经不会设计硬件了.
一个TL431,如下图使用,资料上说,2,3两极电压是2.5V,但是,焊上电路后发现2,3两极电压是1.8V。
一点都不对。

网友:
流经431的电流也超过1mA的。

封装是这样:

网友:
请问,我的使用有什么错误吗?

还有:有关7660的使用,输入5V,结果输出的却是-3V。相差很远呀

网友:
我发现我老了。

网友A:
你想得到几V电压?

网友B:
电路没错。

网友C:
TL431 SOT23-3封装有两种脚位排布,估计脚位搞错了。

还有:有关7660的使用,输入5V,结果输出的却是-3V。相差很远呀
************************
接负载测的吗?

网友D:
LZ,注意脚位

网友E:
都是负载惹得祸。

网友F:
楼上正解,这两个地方不对,估计都是过载引起的。

网友G:
第一个图输出《2.75说明负责电阻太小。电流太大,1k降压电阻承担了更高的电压。
第二个如果带负载测量,要考虑这个电压转换芯片的功率。

网友H:
R5短路,R6取掉看下输出多少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