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系列在稳定性上谁是16c54的接班人?

楼主(2011-09-10):
要做一新东西,指定用PIC单片机。功能很简单,看中的是**中PIC的超强抗干扰能力。
已经多年没用PIC了,以前做过多个产品,多用OTP的,感觉良好,不用仿真器也能干。不过受不了老是汇编,都转向51系列了。
现在PIC好像已经完全进入了F时代,看看型号表够头大的,比三极管还多,叫人怎么选啊!到底那个是主打型号?
现在还有两个小东西是用PIC的。一个用16C57,IC还能买到,质量确大不如前了,烧写也经常有写不进去程序的,摆明了是台湾产的,凑合用懒得改。不知道Microchip原产的C系列还有没有生产的。
另一个用16F877A,就是这个让我们对F系列失望,脱离了PIC的队伍。价格先不说,发出去的板,经常有几个月之后打回来返修的,都是单片机坏,换16F877A就行了。改板换成51之后就完全没有问题,别跟我说什么布线的问题,用的是DIP-40封装,板只改了单片机区域这一块,占整板面积不到10%。涉及到几个月后才出现的稳定问题,没法测只能丢弃。
现在型号表中一大堆,象16F54, 16F57这些初期产品,抗干扰能力基本被认定是不强的,不过它也在生产,在卖。那么现在的主打型号是哪些?稳定性能达到当年16C54的水准吗?亦或者,**中PIC强悍的抗干扰能力已经成为传说?
(供货商的话不靠谱,所谓国产芯片,质量达不到,激光刻字能力倒是挺好的)
希望得到真正用过的权威人士指点,俺都不好意思说俺懂PIC了,这么多型号,总不能一个一个去玩吧。

网友A:
目睹了牛人用STC设计的电气产品健壮通过4KV,稳定在6KV,8KV群冲 100KHz还不死机之后,我终于相信了事在人为了。

网友B:
除了有些公司的早期型号产品问题,

大部分MCU都还是比较可靠的。

PIC的尤其以可靠著称。

至于877损坏真是让人难以相信,
877作为一种曾经的经典的产品(当然现在已经停产了),
出货量何止千万?

当然不排除某些人基本功不到位,或者买到假货。

网友B:
对于欧美公司除了某一些系列的早期的极个别型号会有些小BUG,
其他的对于工业和民用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C:
俺只能看帖不语,路过。

网友D:
赶紧给你最终客户讲千万不要用PIC的产品了,把你经验告诉他,真的伤不起呀!

网友E:
我都用PIC的单片机多年,稳定性确实好,
跟STC的相比,STC的片内EEPROM是骗人的,檫写最多20次就不行了,害的我一个系列的产品3000多套,全都退货.从此再也不用51了,

网友E:
楼主,估计你的货源有问题,

楼主:
STC的在民用产品或者普通产品上用可以,俺也常用,但指定高稳定场合就不敢用了,毕竟STC连正规的文档都没有,不光是试验能过就安心大吉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不会吧?:funk:

网友E:
是啊,
你信你试试

网友G:
不要随便怀疑芯片,我就有编程器搞坏芯片,还以为是芯片的问题,现像是:MCU用一段时间后会漏电约20mA,
后来用ICD3编程就不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H:
877是个常用经典型号的,现在也很多人用,怎么这么差呢?

网友I:
楼主真搞笑,877再烂也不会比51的抗干扰差。换了51就稳定了,也就是在板上的环境是无差别的。什么有差别,877程序无法移植到51,那应该是877的程序编太烂了吧?

网友J(2011-11-15):
不要随便怀疑芯片, 特别是Microchip,8位机上的龙头老大(去年是老二,因为日本有2家合并了)。

网友K:
以我之见,楼主可能用到了参数临界,Microchip还是比耐用的

STC的片内EEPROM不太可能写20多次就坏了,虽然它只是个FlashRom,就算是Flash,写个几千次还是没问题的。怕就怕程序里有个隐含的循环写(哪怕1S写一次),那就真的时间不长就废了

网友C:
以我之见,楼主可能用到了参数临界,Microchip还是比耐用的

STC的片内EEPROM不太可能写20多次就坏了,虽然它只是个FlashRom,就算是Flash,写个几千次还是没问题的。怕就怕程序里有个隐含的循环写(哪怕1S写一次) ...
引用 网友K:

电压异常波动的情况下写FLASH是特别容易坏的。
另外,SST有一种低端FLASH工艺只能保证写10次,呵呵,当年也授权给了很多MCU厂家,例如NEC在一些低端的4位/8位芯片上就用这种工艺,不过STC用FLASH模拟EEPROM,估计不会采用这个工艺,怎么着也得采用哪种10000次的工艺。

网友L(2013-11-25):
我问一下各位大哥,PIC16C57可否用PIC16F57替代。还有PIC16F57的数据稳定性好吗? 因为原来的PIC16C57是OTP的,所以想换掉它!请各位大侠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问一下各位大哥,PIC16C57可否用PIC16F57替代。还有PIC16F57的数据稳定性好吗? 因为原来的PIC16C57是OTP ...

PIC16F57抗干扰肯定不如PIC16C57,建议用PIC16F72,当年在电动车控制器上用量海了去,你说好不好,现在价格也不贵,还有个马甲HA3089。要说PIC16F877A不好,我无话可说,这样真不如用STC

网友L:
因为PIC16C57的芯片是OTP的,一次烧录,所以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