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移植问题求教

楼主(2011-09-10):
在咱们的板块下载到一个uCGUI的例子:Keil2440+icOS+ucGUI390,但是只支持两种板子,把代码下载到手里的FL2440,好像是OK4吧,出现屏幕整体左移的现象,然后右边出现一条竖直黑条纹,有移植过uCGUI的大侠介绍一下,问题大概出在哪里啊?不胜感激

楼主:
效果如下,是某个参数设置错了吗?应该不在硬件上吧

楼主:
对比其他人移植到FL2440上的ADS工程,发现的确是一个参数设置的不一样,#define HBPD_320240 (58) //水平同步信号的后肩,这个值以前在TE2440—II上是3,在FL2440上是58。但是不知道原理是什么,有清楚的神在么?探讨一下啊

楼主:
一起等待懂的大神ing

网友A:
宽高没设置错。。。。。。
你提到的水平同步信号,有可能是这个错误。毕竟是消隐区显示了。

楼主:
额,问题是在这里,修改以后就可以了,但是不知道原理是什么,能给大概额介绍一下原理吗,或者给点相关资料也可以。看2440的英文datasheet太痛苦了。

楼主:
顺便再问一句,uCGUI相对裸奔程序比较大了,有木有关于将移植好的代码生成整体库的教程呢。

网友B:
应该是行同步头的位置偏了,导致下一行的头部显示到上一行的尾部去了,黑色部分为消隐区。

楼主:
恩,谢谢楼上各位,问题解决了。具体的原理需要自己去补习补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