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可产生500KHZ的方波?

楼主(2011-09-11):
555最大好像只有500K

单片机来产生,感觉很吃力

网友A:
单片机来产生 最简单,  用 波形发生器芯片 太贵:lol

网友B:
晶振+分频电路,

网友C:
用什么单片机吗
51就就有方波频率输出功能,做500KHz输出太简单了。

网友D:
用51的定时器的话很方便啊·······你查下资料嘛··很简单的···

网友E:
很多MCU定时器有触发GPIO翻转输出功能,就很容易实现。

网友F:
500K晶体振荡器加整形。

网友G:
用HC4060+8M晶振

网友H:
用CD40106 可以做6个振荡器

网友I:
看你的频率稳定度要求吧   不高的话用运放搭方波振荡器!

网友J:
有源晶振分频

网友F:
直接买个500KHz的有源晶振就完了。

网友K:
8、9楼的支持,做超声波测距的时候可以采用!!!!!原理大同小异!!!!可以用

网友L:
单片机采用24M晶振,产生0.5M的方波,那简直小菜一碟。

网友M:
12Mhz 的at89c2051:
         ORG 000B
             CPL P1.7   ; 共 1024 个指令
             CPL P1.7
             ......
             CPL P1.7
        END

楼主:
500k  2us

为什么这里要1024个指令?

网友M:
500k  2us ===1us 高电平+ 1us 低电平!!!

网友G:
使用STC的MCU,用Timer0或Timer1或BRT的时钟输出功能,频率 fx = fosc / 2 / n,n=1~255,很容易实现,比如跑12MHZ,则n=12

楼主:
使用STC的MCU,用Timer0或Timer1或BRT的时钟输出功能,频率 fx = fosc / 2 / n,n=1~255,很容易实现,比如跑12MHZ,则n=12
引用 网友G:

你试一下,做不到哦,我试验了一下STC 1T模式下,12M最大只到了300K

后用30M,,500K有了,但奇怪的是,波形一下有,一下没。很怪异

网友N:
我用STC52怎么就是到不了500k啊,最多就是58k,表示很奇怪,我用的是Timer0的模式2,可以自动加载的模式,就是到不了100k以上啊

网友N:
我的晶振是1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