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数据丢失,怎么回事

楼主(2011-09-11):
我把采样数据放进一个静态数组里

第Adc_value[0]没问题,
但是1和2丢失,在串口显示0
3到64正常显示

仿真时候1和2采样得到电压,但是再单步往下运行,数值就为0

是全局的静态数组,就那两个归零。往下一步就为0了

郁闷

网友A:
这种问题谁都给你猜不出来。

建议你在get_ADC()函数直接输出一个固定值。纯软件仿真一下。结果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是直接采样把两个口直接给Adc value串口能输出的第二三的正确数值

只是这一百个数据,第二三就没有了,采样正常,再运行一句就归零

我猜应该是计数错了

我慢慢查   有点奇怪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我给清了,呵呵

网友B:
看看后面的数 有没有写入数组里面
或者是中途被清掉了

网友C:
解铃还须系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