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想用STM32驱动10寸的触摸显示屏

楼主(2011-09-11):
我想用STM3210x的芯片和一个10寸的触摸显示屏做一个设备,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啊?有没有朋友可以提供一点方案.谢谢了

网友A:
只要使用有控制器的LCD即可,也有人用stm32的FSMC接口驱动LCD的RGB界面。

网友B:
可以实现,楼主可以先试试,碰到问题再讨论

网友C:
当然可以. 对于 STM32 的处理能力, 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就看选什么屏, 具体怎么做了.

网友D:
10寸,STM32表示无压力

网友E:
楼主可以着手去做了

网友F:
这个貌似还是很有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