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请问这两种电路效果一样吗?莫名结贴了

楼主(2011-09-11):
(无正文)

网友A:
输出在哪里?
如果是单独的一个三极管的话,基本不会有人这样用。

网友B:
等解答。我认为不一样

网友C:
理论上第一个好,抗干扰门限比第二个高一倍。
但是实际上如果有持续的0.7V的干扰加在图2管子的b极上,整套系统是无法工作的。

所以实际上,两者一样,没本质区别。

网友B:
4# 李富贵    学习了。

网友D:
不一样 ,一个 是高端(二极管放上面),一个是低端(二极管放下面)低端驱动如果设计不好很容易导致三极管不在饱和区。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是你的解释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