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CommBox通讯调试工具V1.260-串口,以太网 ,C脚本等,Win7初步可用

楼主(2011-09-11):
CommBox通讯调试工具共享---可进行diy调试

支持串口、以太网通讯调试
支持串口抓包、以太网抓包
支持C语言脚本编程
支持图形化分析数据

几年过去,你的调试工具还是最好用的调试工具,可惜现在没有新的版本。找了很久,终于找到能支持win10 的版本,真的超级好用,谢谢分享。

楼主:
操作方式

网友A:
相当的有才啊。

网友B:
看着不错呀。。。是楼主编的?

网友C:
用啥语言,那个串口通讯那四个字的标题栏,有点像eclipse,其他地方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D:
很好,农民也在继续。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采用vc++/delphi开发
修改了协议分析功能,可以方便对协议数据进行树形分析,可参见例程,界面如下:

网友E:
支持把通讯分析工具做强做好,自定义协议分析是非常有用的功能

网友F:
win7  x64旗舰版不能正常打开

网友G:
目前,这个通讯调试软件应该是最通用的且最强大的

网友G:
以前的版本也试用过,再次谢谢楼主

网友H:
看来真正的大牛都是少灌水的……

网友G:
接收区转义显示,还是不行。无任何显示。

建议 增加  发送数据时  接收区换行的功能     方便帧数据调试
发送新行  ? 是这个功能吗? 不起作用

F5 快捷键发送,要激活必送区才可以,不方便。应该光标在其它区的时候,按 F5 也可发送

网友G:
接收区转义显示
串口通讯时,正常
Socket通讯时,无显示

网友G:
建议:代理串口,使用的本地串口,也能控制 DTR 和  RTS
如果做个全信号线的远程虚拟串口就更好了。

本地串口软件  -> 本地虚拟串口(客户端)  -> Internet    -> 远程虚拟串口软件(服务器端)绑定的硬件串口 (类似楼主的串口代理)

楼主:
接收区转义显示,还是不行。无任何显示。

建议 增加  发送数据时  接收区换行的功能     方便帧数据调试
发送新行  ? 是这个功能吗? 不起作用

F5 快捷键发送,要激活必送区才可以,不方便。应该光标在其它区的时 ...
引用 网友G:

请看更新。

楼主:
建议:代理串口,使用的本地串口,也能控制 DTR 和  RTS
如果做个全信号线的远程虚拟串口就更好了。

本地串口软件  -> 本地虚拟串口(客户端)  -> Internet    -> 远程虚拟串口软件(服务器端)绑定的硬件串口 (类似 ...
引用 网友G:

代码已经有了,这段时间没时间整理发布。

网友H:
报告个兼容性问题:

操作系统是XP

网友H:
逐个抓图到绘图软件里再导出成一个图片文件的,顺序参见红色字体。

楼主:
感谢测试,容我查查。

网友H:
很可能是我的笔记本默认没有任何串口,而你的程序一运行就默认电脑肯定有串口并做若干初始化工作……

网友H:
找了根很久不用的USB转串口线插上再试,没问题了,果然是没检测串口……
送你一段代码:
//通过访问注册表的方式获取当前所有串口号
void CAmoPort::GetAllUartList(CString &UartList)
{
        CString str;
        HKEY hKey;
        str=_T("HARDWARE\\DEVICEMAP\\SERIALCOMM");
        if(RegOpenKeyEx(HKEY_LOCAL_MACHINE, str,0,KEY_ALL_ACCESS, &hKey) != ERROR_SUCCESS)
        {
                RegCloseKey( hKey );
                AfxMessageBox("访问注册表错误!");
                return;
        }

        CHAR     achClass[MAX_PATH] = "";  // buffer for class name
        DWORD    cchClassName = MAX_PATH;  // size of class string
        DWORD    cSubKeys;                 // number of subkeys
        DWORD    cbMaxSubKey;              // longest subkey size
        DWORD    cchMaxClass;              // longest class string
        DWORD    cValues;              // number of values for key
        DWORD    cchMaxValue;          // longest value name
        DWORD    cbMaxValueData;       // longest value data
        DWORD    cbSecurityDescriptor; // size of security descriptor
        FILETIME ftLastWriteTime;      // last write time

        TCHAR  achValue[MAX_PATH];
        DWORD cchValue = MAX_PATH;
        BYTE  achBuff[80];
        DWORD chValue = 60;
        DWORD type = REG_SZ;
        // Get the class name and the value count.
        RegQueryInfoKey(        hKey,                // key handle
                                achClass,        // buffer for class name
                                &cchClassName,        // size of class string
                                NULL,                // reserved
                                &cSubKeys,        // number of subkeys
                                &cbMaxSubKey,        // longest subkey size
                                &cchMaxClass,        // longest class string
                                &cValues,        // number of values for this key
                                &cchMaxValue,        // longest value name
                                &cbMaxValueData,// longest value data
                                &cbSecurityDescriptor,   // security descriptor
                                &ftLastWriteTime);       // last write time

        if (cValues)
        {
                for (DWORD j = 0, retValue = ERROR_SUCCESS;j < cValues; j++)
                {
                        chValue = 60;
                        cchValue = 60;
                        retValue = RegEnumValue(        hKey,
                                                        j,
                                                        achValue,
                                                        &cchValue,
                                                        NULL,
                                                        &type,    // &dwType,
                                                        achBuff, // &bData,
                                                        &chValue);   // &bcData
                        if(retValue == ERROR_SUCCESS)
                        {
                                UartList += CString(achBuff);//找到一个有效的串口号
                                m_Port.AddString(CString(achBuff));//添加到串口号ListBox
                        }
                }
        }

        RegCloseKey( hKey );
        return;
}

网友G(2011-10-14):
以为我的电脑  F5  键坏了,原来给你的软件 霸占了

楼主:
以为我的电脑  F5  键坏了,原来给你的软件 霸占了
引用 网友G:

请看更新。软件窗口处于活动状态时,才启用快捷键。

网友F:
最好搞个实用说明

网友I:
记号:CommBox通讯调试工具共享-(串口通讯,以太网,C语言脚本 等)

网友G:
任意帧格式,就是爽

楼主:
RE: CommBox通讯调试工具共享-(串口通讯,以太网,C语言脚本 等)

增加了“数据预处理”功能,数据在发送前可以通过C脚本函数预处理,适合于 对数据增加帧头、长度、校验等封装,也适合于对数据进行转义后发送。
使用方式有2种:
1.“预处理C脚本”可以以模板的方式保存在命令树中,在预处理模板树节点下方的子节点,其数据在发送时,自动进行预处理。
2.“预处理C脚本”在启用后,可以对手动发送的数据进行自动预处理。

C脚本函数写法如下(进行帧封装):
void PreProcess(unsigned char *srcData,int srcLen,unsigned char *dstData,int *dstLen)
{
    //帧格式:帧同步字符0x55+0xAA(2字节),长度LEN(1字节),数据DATA,校验CS(1字节)
    int len,i;
    unsigned char cs;
    dstData[0]=0x55;  //帧同步字符
    dstData[1]=0xAA;  //帧同步字符

    dstData[2]=srcLen;
    memcpy(dstData+3,srcData,srcLen);
    cs=0;
    for(i=0;i<srcLen+3;i++)
      cs=cs^dstData[i];

    dstData[srcLen+3]=cs;
    *dstLen=srcLen+4; //目标帧数据长度:55 aa len data cs
}

楼主:
脚本编辑器等界面更新,支持脚本函数列表提取,支持代码折叠。

网友G:
帧封装,应该加几个对话框,一帧数据不单单是数据段变化的

网友G:
即在预处理中,加入 几个文本框的读取,这样通用性更好。
我那个是单独发送按钮的,不能使用通用的发送按钮,不能使用快捷键F5

网友(2011-11-18):
要能监视USB接口的数据就好了!!!

楼主(2011-12-23):
准备花点时间增加2个功能:
  1、“虚拟串口”
  2、“远程PC串口映射到本地PC”进行虚拟访问功能,可用于远程ISP升级等场合
不知大家觉得可有用处?

网友J:
走一走,看一看。

网友K(2012-02-24):
48# bhj2020 这个还是很有用的,尤其对于一些开发联调和工程调试,比较赞成。
另外,请问串口监视中自动换行的功能,是通过数据帧之间的时间间隔自动完成?参数设置里的换行格式能否自定义呢?谢谢!

网友L:
相当给力 正需要 谢谢分享

网友M:
识别USB串口,蓝牙串口还有点问题,另外串口号大于32的问题,忘改进!

网友N(2012-05-04):
这个需要大家帮忙测试下才行的。

楼主:
更新:ucosII脚本调试、数据示波器

更新:
    1.把ucosII的源代码移植到脚本程序中,可以辅助单片机上串口等协议调试。
    2.更新了数据示波器功能。

网友O:
BUG报告:
运行不了
初始化失败;P

楼主(2012-07-24):
增加了常用数据校验算法工具,含源代码,可自行增加新算法

楼主:
回复 楼主:
新示波界面

网友P(2012-09-19):
楼主很牛啊,可惜我的电脑没有管理员权限,打不开最新版只能用V1.253版本

网友Q:
1.把ucosII的源代码移植到脚本程序中,可以辅助单片机上串口等协议调试。

是不是ucprob可以还是ucosview? 马上下下来试试

网友R:
强大,可惜用得不惯

网友S:
软件做的太好了。

网友T:
确实是用过的最好的串口软件,赞!

网友U:
谢楼主了,一直想要这样的软件,可惜自己功力不够,简单的还行,复杂的写不出来哈

网友V:
打开就报错。。。。。

网友W(2013-01-04):
win7 x64下不能运行

网友G:
WinXP SP3系统,运行错误,有时错误,有时不行,估计和某个软件冲突,但关闭其它软件也不行

楼主(2013-03-08):
在Win7下运行:
  在Comm.exe文件上右键单击->弹出菜单 ->选择“ 属性”->“ 兼容性” -> 勾选“用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下拉框中选“windows xp(service pack 2) ”

  然后再运行 comm.exe 即可;

网友X:
很棒的软件工具哈,真是意想不到的才知道

网友Y:
看着不错,先收下了

网友Z:
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AA(2013-04-25):
win7 计算机重启后 不能使用 是什么原因

网友AB(2013-07-21):
太强大了,找了好久!!!现在不更新了吗

网友AC:
好使啊 ,串口很好用 ,尤其混合显示 帮不小忙啊

网友AD:
果断下下来试试看,强大啊

网友AE:
软件很好,可惜我一打开串口就报错

网友AF:
所有说有问题的,打开软件之前,确保你有可用的串口

网友AG(2014-09-20):
引用 网友R:
强大,可惜用得不惯

软件做的太好了。

楼主(2014-12-05):
CommBox V1.261升级了一下,win7初步可用

简单升级了一下,Win7初步可用,在1楼可重新下载。

网友AH(2015-01-24):
引用 楼主:
简单升级了一下,Win7初步可用,在1楼可重新下载。

佩服~好工具,win8.1也能用

网友AI:
大赞,功能不是一般多的调试助手

网友AJ:
急求 详细的使用教程  求救楼主

网友AK(2015-05-16):
在Win7 以“WinXP兼容模式”运行,就不报错了!

网友AL(2016-10-09):
非常好,感谢

网友AE(2017-05-14):
虽然几年没更新了,但这个软件真的很好用,再支持一下
,如果能支持显示的字符编码选择就更好了

网友AM(2018-07-08):
我win10电脑打不开是怎么回事

网友AN(2019-08-11):
请问怎么使用啊~~

网友AO(2019-12-24):
最近在研究这个工具,感觉挺好用的,做一些调试控件挺好,可是不知道写控件的规则是什么,btn0=CreateComponentEx(p,"button","caption","关闭","left",230,"top",70,"width",100,"height",30,"onclick",OnClose,NULL);
  1.     btn0=CreateComponentEx(p,"button","caption","关闭",     "left",230,"top",70,"width",100,"height",30,"onclick",OnClose,NULL);//创建按钮
  2.     btn1=CreateComponentEx(p,"button","caption","开始发送", "left",10,"top",70,"width",100,"height",30,"onclick",OnStart,NULL);//创建按钮
  3.     btn2=CreateComponentEx(p,"button","caption","停止发送", "left",120,"top",70,"width",100,"height",30,"onclick",OnStop,NULL);//创建按钮
  4.     int lbl1=CreateComponentEx(p,"label", "caption","发送内容:","left",10,"top",8,"width",90,"height",20,NULL);//创建按钮
  5.     edt1=CreateComponentEx(p,"edit",  "text",   "123456",   "left",70,"top",5,"width",260,"height",20,NULL);//创建按钮
  6.     cbHex=CreateComponentEx(p,"checkbox","caption","十六进制发送","left",10,"top",35,"width",100,"height",20,NULL);//创建按钮
  7.     int lbl2=CreateComponentEx(p,"label", "caption","发送间隔:","left",145,"top",37,"width",70,"height",20,NULL);//创建按钮
  8.     cbx1=CreateComponentEx(p,"combobox","text","200","left",203,"top",35,"width",60,"height",20,NULL);//创建按钮
  9.     int lbl3=CreateComponentEx(p,"label", "caption","毫秒","left",270,"top",37,"width",70,"height",20,NULL);//创建按钮
  10.     tmr1=CreateComponentEx(p,"timer","interval",500,"enabled",0,"ontimer",OnTimer,NULL);//创建按钮
//创建按钮;这个按钮还有那些属性可以添加,是用的那个语言的控件风格,希望楼主解答一下。@bhj2020

网友AP(2020-03-16):
很不做的软件,主要是串口波特率可以设置为34880

网友AQ(2020-09-29):
我这边win10提示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7566bb0.write of address07566bb0 错误,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另外问下楼主,源代码能在那里下载?

网友AR(2020-12-18):
很好用,太感谢了!

网友AS(2021-04-12):
CommBox通讯调试工具共享  怎么下载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