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平转换电路,有点不懂,请教各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9-11):
这个电路主要用于I2C中做电平转换或隔离。
URAT2_TX为低电平时,MOS管S极通过内部寄生二极管钳位到低,由于S极电位为低,G极电位为高,MOS管导通,URAT1_RX电位和URAT2_TX相同。URAT2_TX为高电平时,MOS管内部寄生二极管截止,S极通过R1上拉到3.3V高电平。

楼主:
“URAT2_TX为低电平时,MOS管S极通过内部寄生二极管钳位到低”??

为什么啊?

网友A:
因为MOS管内部DS之间有个寄生二极管,二极管的正极在S极,负极在D,D拉低后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大概0.5V。

网友B:
学习啦,URAT2_TX为高电平时,MOS管内部寄生二极管截止,S极通过R1上拉到3.3V高电平。MOS不导通。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寄生二极管的正极在D,阴极在S

网友A:
楼上,不懂别乱说。

网友D:
学习了,很好的解释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这是NMOS,我错了

网友E:
受教了啊

网友F:
受教了,非常感谢

楼主:
学习,受教,非常感谢!

网友G:
学习了。仿真用什么啊

网友G:
请教。为什么我仿真不出来效果啊

网友:
设计很巧妙

网友H(2011-12-23):
如果 UART2_TX 在左 UART1_RX 右边 其他不变 这个电平隔离 还有效吗

网友H:
如果 TXD 端为 3.3V 低电平 RX端为5V 高电平 还可以用 这样的电路做隔离吗?

网友I:
这个图上没有画出寄生二极管啊。。。

网友J:
受教了 要是双端的电平转化还得改改 呵呵

网友K(2012-06-08):
这个跟直接用一个二极管相比好在哪里啊?

网友L:
这是一个经典的3V侧和5V侧的转换电路,用的多的不是USART电路,而是I2C电路

因为NMOS的特性,管子只允许通过3-Vgsth的电压,比如Vgsth=2.5V,那么只有0.5V以内的电压得以通过
相当于实现了一个双向的Open Drain电路,双方靠各自的上拉电阻来实现各自的高电平

网友M:
这是一个经典的3V到5V和5V到3V的双向转换电路。多用于需要双向通信的各类串行总线。

网友N:
这个跟直接用一个二极管相比好在哪里啊?
引用 网友K:

一个二极管不能实现双向。

比如从3.3V向5.0V传输。

网友O(2012-07-29):
Rx为零电平,M1导通,工作在线性区,Vds低,Tx接近零电平;
Rx为3•3,M1截至,若Tx为零,则寄生Diode因连R至5V也截至,TX为5V;
Tx为零,3•3V经R1和寄生Diode到零点评,于是Rx等于Diode压降,为低电平;
Tx为高电平,若Rx为零电平,则M1导通,两电压源对Rx节点充电,充至3•3-Vth,M1截至,单独由3•3v电压源对其充电,直至达到3•3V为止。

网友P:
学习了,分析的很透彻!O(∩_∩)O谢谢

网友Q:
回复 网友C:
你确定?

网友R:
这个比较有意思

网友S:
嗯,电平转换,学习了

网友T:
如果 UART2_TX 在左 UART1_RX 右边 其他不变 这个电平隔离 还有效吗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一样有效。因为s极为低时,导通,d也为低。s为高时截止,d也为高

网友U:
双向电平转换电路,可以的

网友V:
19# ahfuture 2楼的分析和哪端是3.3V哪端是5V没有关系吧

网友W:
利用了VGS电压,Mos管导通,实现电平转换

网友X:
5V上的那个上拉电阻啥作用,去掉影响不大吧  还是芯片端口有要求

网友Y(2012-09-15):
学习了 ,18楼问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可以用的,到左边输入的时候,左边高电平的时候,MOS管截止,右边也是高电平,左边低电平的时候,G端电压高,S端低电压,MOS管导通,右端也变成低电压。

网友Z(2013-03-20):
嗯,不错,挺好的电路!
左边是3.3V电路,如果输入为高电平,接近3.3V,所以PMOS不导通,右面的5V通过PMOS的体二极管会有一点点电流流到3.3V地,当然了5V3.3V肯定是共地的。右边输出高电平。
如果左面输入低电平,则PMOs导通,右面的输出也是低电平。

网友AA(2013-05-10):
引用 网友U:
双向电平转换电路,可以的

不知道这个电路的工作速度能达到多少?感觉是挺有用的一个电路。

网友AB:
NMOS开关的速度很快ns级,肯定可以满足设计要求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NMOS开关的速度很快ns级,肯定可以满足设计要求的

开关速度N秒级,驱动得考虑,驱动弱速度也慢。

网友AC:
楼上正解

网友AD:
“相互转化”不准确吧,这个电路只能单向转化--左到右(3.3V->5.0V)

网友AE:
挺好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