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ise中创建行为模块?

楼主(2011-09-11):
(无正文)

网友A:
创建行为模块是指创建一个自己的IP吗?

网友B:
对啊 是自己的IP嘛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是ise哪个版本?在ise 10.1中create new source =>ip(core generater&architecture wizard)

网友D:
生成自己的IP?

网友E:
学ISE的进来了。

网友F:
Windows=>Start=>Xilinx ISE Design Suite=>ISE=>Accessaries=>Core Generator !
[menu] File=>New Project=>"TestAction.CGP" !
<1>Automotive & Inductrial
<2>Basic Elements
<3>Communication & Newwork
...
<11>Video & Image Processing
A: 选一个,修改参数,生成模块;
B: 在ISE Project Navigator里 include这个文件;
C: 例化这个元件;
D: 编译(Implement Design) ...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结贴了。

网友G:
8# ty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