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E是否可以下到2E的板子上?

楼主(2011-09-11):
菜鸟知道Xilinx ISE 12.1版软件只支持spartan 3E 以上的开发板。但现在用的是2E的,请问在设计的时候,3E是否可以下到2E的板子上呢?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如果官方公开不支持这样的,你这样做可能会遇到很多莫名其妙的错误。不建议这样尝试,如果没问题还好,真有问题的话,太难定位了

网友B:
我是没解决呢

网友C:
我觉得好像可以吧。但是要做好多的前提工作。

网友D(2011-10-16):
回复 网友A:
谢谢。
引用 楼主:

肯定不可以是器件不支持

网友E:
菜鸟知道Xilinx ISE 12.1版软件只支持spartan 3E 以上的开发板。但现在用的是2E的,请问在设计的时候,3E是否可以下到2E的板子上呢?有办法解决吗?
引用 楼主:

不可以,肯定不工作,下载的时候会去看IDCODE的
话说回来,2E的板子就不用了吧,很多板子很便宜的,再去搞一个。2E太小了

网友F:
学习了,同时汗,看ID我以为是我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