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电压平滑切换

楼主(2011-09-11):
线性电源两组,30V和100V,输出一个可以调节的电压,在25V以下时,由30V电源输出,大于25V时由100V输出。输出电压8-90V可调,但又要调节时在电压节换时能平滑过渡。请问有没有相似的电路可参考?谢谢

网友A:
参考起动电路

网友:
用8只符合电流要求的2极管,两组电源并接,100V那组接1只2极管就可以了.
简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