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生BOM问题

楼主(2011-09-12):
大家好,我的LAYOUT Basic   Scripts  也就是LAYOUT  生EXCEL格式 BOM的地方,怎么17项没有了啊???为什么啊?怎么解决?
   还有我用CAD画的边框怎么导到LAYOU时转换为board  Outine的选项是灰色的?
                             拜谢大家赐教

网友A(2012-05-01):
CAD转PADS 边框你没有在CAD中合并,所以你转过来不是边框线,转过来的是2D线,你可以将PADS 的2D线转到其它层,在2D线上重新画一个完成的边框就可以了,注意从DXF文件INPORT 后,最好新建一个PADS文件再COPY 新的边框到新的PADS 文件中去,这样做PADS 文件才干静,因为有的CAD中有其它对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