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OUT]生BOM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12):
大家好,我的LAYOUT Basic Scripts 也就是LAYOUT 生EXCEL格式 BOM的地方,怎么17项没有了啊???为什么啊?怎么解决? 还有我用CAD画的边框怎么导到LAYOU时转换为board Outine的选项是灰色的? 拜谢大家赐教

网友A(2012-02-07):
大家好,我的LAYOUT Basic   Scripts  也就是LAYOUT  生EXCEL格式 BOM的地方,怎么17项没有了啊???为什么啊?怎么解决?
   还有我用CAD画的边框怎么导到LAYOU时转换为board  Outine的选项是灰色的?
                             拜谢大家赐教

分享本文到:              模块电源《常见故障分析》免费下载!——广州金升阳科技有限公司
LED驱动器诀窍和技巧网上资源下载
吉时利最新技术资料下载
在线观看泰克最新测试设备介绍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jjjyufan (羽凡)当前离线

帖子2338 精华3 积分7308 阅读权限100 在线时间507 小时 注册时间2004-9-2 最后登录2012-2-7
帖子: 2338

积分: 7308

专家等级:
  jjjyufan发表于 2011-9-13 09:40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2楼: 用的什么软件 99? 上图或者源文件
想,壮志凌云
干,脚踏实地
jjjyufan@126.com

: 1.17项没有是因为被删除了,添加请看下图

2.边框制作的问题。在CAD中请制作多段线封闭图形,不要有重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