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不加任何散热最大功率是多少

楼主(2011-09-12):
lm317 to-220封装,不加任何散热,自身最大可以承受多少功率,一般工作温度保持50度以下,还有个问题就是,下面这张表怎么用的,谢谢

网友A:
不太清楚,帮你顶一下吧,应该有高手知道的!

网友B:
按这热阻算的话, to-220封装,不加任何散热,环境温度为25度时,最大可以承受功率为(125-25)/50=2W。
如果要保持工作温度保持50度以下的话,功率要在(50-25)/50=0.5W以下(Ta=25度),如果环境温度有40度的话,那功率要在(50-40)/50=0.2W以下(Ta=40度)。

网友C:
那张表,就是给出了热阻。第二行给出的是结到环境的热阻,3楼已经给出如何使用的例子。
第一行给出的是结到管壳的热阻,可见在TO-220的场合,热阻3C/W比50C/W要小得多,因此你要加一个热阻为10C/W的散热片,那么合计热阻就是13C/W,那样可以最大允许使用功率为(125-25)/13=7.7W。
如果管芯允许50度,环境温度25度下,那么可以耗散(50-25)/13=1.9W。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想问下散热片的选型怎么选的呢,大小,有没有相应的选型表的

网友D:
想追问一下5L:
第一行给出的是结到管壳的热阻,可见在TO-220的场合,热阻3C/W比50C/W要小得多,因此你要加一个热阻为10C/W的散热片,那么合计热阻就是13C/W,那样可以最大允许使用功率为(125-25)/13=7.7W。

Rjc是芯片内部到外壳的热阻,Rja是芯片内部到空气的热阻。
在计算的时候为何用3C/W,而不是50C/W呢? 那个热阻3C/W比50C/W小得多,加散热片这个是如何考虑的呢?
谢谢

网友D:
是不是所说的是Rjc芯片内部到外壳热阻为3C/W,加10C/W散热片
这样可保证芯片内部温度为50度时: (50-25)/13=1.923W的工作状态?
那对于Rja是如何考虑呢?

网友C:
回楼上,热阻是串联的,50C/W是直接给出的芯到环境,而如果加散热片就需要芯-壳热阻和壳-环境热阻相加了。这是两个不同的算法,应用于有、无散热片的两个场合。

散热片的选择,根据功率、最大允许结温、环境温度反推:
Rh=(Tj-Ta)/P - Rjc
其中Rh是散热片热阻,Tj是允许结温,Ta是最高周围温度,P是最大耗散功率,Rjc就是管子的结-壳热阻。
计算出来后还要留有余量,因为散热片和管壳之间可能要加绝缘,也有热阻。

网友D:
请教一下,是否可以如下理解:
无散热片情况下,计算功率以Rja计算
有散热片情况下,计算功率以Rjc+Rcs计算
Rcs为外壳到散热片的温度。
即为:50度工作时,室温25度
      无散热片  P=(50-25)/50=0.5W
         有散热片  P=(50-25)/13=1.92W
感觉方法有误,烦请lymex帮忙指教。

网友D:
还行请教一下
Rh=(Tj-Ta)/P -Rjc
Rh可以得知,Rjc可以得知
1.Ta如果是周围温度的话可否理解为环境温度? 一般可为25度。
2.Tj一般为125度。
3.P最大散耗功率是如何查到的呢?

网友E:
關於熱阻這一塊,還真木有仔細算過,頂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