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如何输出十进制数据

楼主(2011-09-12):
我串口接受程序用的是CSerialPort类来完成的,现在在以为高手的指点下,已经可以显示十六进制数据了,我希望把他转换成十进制输出,求指教:
十六进制显示程序如下:
CString hexCh;
hexCh.Format(TEXT("%02X"), ch);
m_strEditReceiveMsg += hexCh;
UpdateData(FALSE);

我的发送程序里面是把一个十二位的十六进制数据分两次传上来的,所以如果可以把两次收到的十六进制转换成一个十进制数据是最好的。如果有难度,麻烦指导我一下如何把上面程序收到的十六进制数据转换成十进制数据并显示。我用的mfc,谢谢了

网友A:
如果要看到十进制数据,可以将hexCH.Format(TEXT("%02X"),ch)改为hexCH.Format(“%d ”,ch)就可以了。你可以试下。

楼主:
不好意思啊,之前的帖子回复的有问题,非常抱歉!
我试了,之前我用十六进制的时候,显示的是0FF0,现在我按照你说的改成十进制之后,显示的是15240。15是0f,240是f0。现在的0F、F0都是独立的八位数据。我需要把0F作为高八位,F0作为低八位,可以吗?
回复 网友A:
我还需要的一个功能是两个八位十六进制数据转换成一个十进制数据,就是说第一个八位是高八位,第二个八位是低八位,所以0f为高八位,f0为低八位,我应该怎么让他显示为一个十进制数据啊。麻烦您教我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