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C语言的十进制数表示

楼主(2011-09-12):
请问大伙,PIC里用汇编语言编写时,十进制数可以用D'XX'表示,请问C语言在PIC里的十进制数如何表示?谢谢!

网友A:
直接写就是了。10就写10.

网友B:
:L,直接写。比如 unsigned char temp = 10;

网友C:
晕倒,这还问?

随便找个C语言的书就知道了,0x代表16进制,直接写数值就是10进制。

网友D(2014-07-29):
在PIC程序里应该使用D'XX'表示十进制数,如D'20'表示十进制数20,如果直接使用20则编译器将视为十六进制数0x20!!下面不清楚的人不要乱发评论,误人误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