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怎么拼4层鸳鸯板

楼主(2011-09-12):
请问各位,怎么在altium designer中拼四层鸳鸯板;要求如下:
1.把一块四层板拼成两块,为节约钢网成本,拼成鸳鸯板。
2.鸳鸯板即:这块板子的顶层面刚好为另外一块的顶层面,好像两块板子的上下层刚好镜像了一样(做板后上下面翻转后是一样的)。
3.请描述详细的拼板过程,谢谢了!!!

网友A:
新建个pcb,place菜单里面有四个黄色方块的那个。

网友B:
altium designer 拼版方法
用的是Summer 09,其它版本也可以参考。小块pcb为原版,拼版后的为目标板。
1. 先打开原版pcb文件,使所有层可见,快捷键S/A (全选Ctrl+A) - Ctrl+C(拷贝),左键单击
2. 打开目标板pcb文件,快捷键E/A(Paste Special);出现对话框,选择“Paste Array”,输入需要的数量,间距。 间距为“板宽+0.5mm”
3. 移动到指定位置。全选copy过来的pcb,快捷键M/S(Move,Selection),出现十字叉后,点击选区的一个确定位置(比如左上角,等待鼠标显示圆圈),再将鼠标移到目标位置再次点击新位置即可。
过程中按Q将单位设置为mm,按G设置为需要的grid(例如1mm),可提高工作效率。

在Altium Designer中可以在pcb中进行拼板,同时还可以在gerber中进行拼板,大致步骤如下(PCB):

1.新建一个PCB文档,而后Place》Embeded Board Arrary/panalize
2.进行相关的设定,拼板数目/间隔,文件地址
3.后期处理。
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帮助文档里有详细的介绍。
至于阴阳板就是需要一张翻转过来,但好像没法实现;
测试把PCB复制到PCB封装库里然后翻转再放到PCB板子上看看是否能实现。

网友A:
pcb翻转的方法,从protel99就有。后面的版本一直都有。
只是不常用,记不住。
大约步骤如下:
1 显示所有层,
2 选择所有。
3 在protel菜单(文件菜单前面),里面找找一个运行脚本。
4 里面有浏览,一个“PCB::” 开头的,似乎叫mirrorSelection或者invert或者什么的,
5点 run,奇迹就出现了。
家里没有装,谁装了的可以找一下。

网友C:
就是特殊粘贴方法. 注意一定要允许编号重复. 免得粘贴出来的板子, 编号一片混乱哦

网友D:
虽然节省了钢网成本,但需要进两次贴片机……
而且如果贴完直接走回流的话,就需要点红胶。这样一来后期维修十分十分麻烦。

为了节省一点钢网成本,这样做值得吗?反正我们家极少这样设计。

楼主:
拼板都会,只是没拼过鸳鸯板。按照5楼的意思没成功,正如4楼所说,翻转过后就不对了,好像还真不能拼。
谢谢7楼的提醒,这个你不用担心,生产是没问题的,我们是双面回流焊工艺,一块板子两面都是贴片,生产工艺师能达到要求的。
最后没办法发,还是写了个要求到PCB生产商叫他们给我们搞定,他们好像有专门的软件听说很好搞定。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侠,如果有兴趣可以继续探讨,大家都共同进步。
谢谢各位了。

楼主:
好像阴阳板不是鸳鸯板吧!!我的理解如下:
阴阳板:180度轴对称
鸳鸯板:上下面对称,两面看到的是一样的。

网友E:
最最简单的方法,跟板厂说一声就ok了,而且绝不会出错

网友F:
N年前有个贴讲过手机板拼阴阳板,忘记具体咋搞的了。

网友G:
有的不用在PCB上说明,只要在给PCB厂家的制板说明里面说明,然后让对方回传光绘确认就可以了。

网友A:
1 place -> place embedded board array/panelize -> 第二个板子选择mirrored
2 DXP -> Run Process -> PCB::FlipSelectedObjects
3 Edit->Paste Special

可以用1,或者组合用23,
注意如果你的叠层厚度不一样,比如Top和int1是8mil层间距,而Int2和Bot是12mil层间距的话,你是无法做阴阳的。
第二,位置一定要对齐了,别反过来不能贴了。

楼主:
13楼的两种方法我都试了一下,好像不行嘛!!镜像后的那块PCB关了之后在打开就没有了,输出Gerber文件也只有1块;第二种方法更不行嘛!!不知道是不是我方法不对。
谢谢13楼的大侠,我明天再试一下。

楼主:
今天下载了AD10版本的重新试了一下,13楼大侠的方法是正确的。用AD08死活都拼不出来。谢谢了!!
拼板后在导出的GERBER文件发现有三个问题
1.soder层原来是方形的全部变成了圆形(倒角了的),有个别soder没有了或者移位了
2.keep out layer层没了,导出时选择了的,看不到边框
3.top over layer和bottom over layer层得丝印也没了,我的丝印线宽设置是0.05mm,不知道是不是设置时线细了,显示不出来。
先把分给13楼的大侠,以上三个问题继续求解。有知道的帮忙说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1 你看Gerber的CAM是什么版本的?这个遇见过,忘记怎么解决的了。
2 确认导出的时候是不是选择反了?Keep Out 没有问题的,我用过,不过产品一般用邮票孔,用Vcut的很少了,厂家难做好。
3 放大一下看看。

很多东西要自己试,特别AD是号称业余工程师的专业工具,用的人比较少。

另外,建议你先给做电路板厂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帮不帮你拼,一般都是免费帮你的拼的,拼完把钢网文件发给你就是了。

网友H(2013-10-12):
关键在中间两层怎么处理,头疼啊!还是交给板长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