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这样接为什么会爆?

楼主(2011-09-12):
按照下面的原理图,输入电压为36V,只是把上面的MC33063换成MC34063,没接负载时输出是正确的,但是一接负载,MC34063立马会爆掉?而且有一次后面的钽电容E2也爆掉了,很郁闷。而用MC33063就没有问题。

网友A:
33063如果能正常,电路就没问题。
34063假的比真的多,假货的功能和真的一样,但是耐压和电流都缩水了。

网友B:
36V输入对34063和1N5819来说都是有些临界了,除非你的电路布板很好,否则开关的尖峰能把这两个东西都干掉。

网友C:
两个芯片是可以代替的,看看是不是34063是山寨的了

网友D:
不留点余量怎么行

楼主:
谢谢LS几位的回复
回复 网友B:
那类似的输入电压高的什么芯片替代比较好,负载电流100mA。

网友B:
高压的片子NSC有不少,不过没有和34063 PIN to PIN兼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类似的价格在5元以下的有没有?封装不一样也可以

网友E:
MC34063的山寨货太多,我一个小玩意是5V升12V,电流100mA左右,用的就是2毛钱买的,绝对山寨,但是足够用了,现在出货都500以上了,只坏了一个,所以山寨没关系,但是要留足工作余量,不然正品也不一定能顶多久

网友B:
如果价格是在5元以下的话,那太多了,NSC的LM500x或LM557x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我买的是3毛钱,应该就是留的余量不够,但为什么两个的额定输入电压都是一样的33063就可以而34063就不可以?难道就是山寨的问题,记得那几个33063是以前几块钱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NSC的网站上查了下,决定用LM2575T-ADJ,大侠推荐的两个在淘宝上没人买过,也搞不清楚价格。

网友F:
不知道LZ是不是悲催的买到这个了

另外,LZ的限流电阻太小了。。。。
降低开关频率加大电感试试

网友G:
解决问题是我们学习硬件和软件的目的.

网友H: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以前用这个电路用得好好的 现在一上电MC34063就发烧 严重  也爆掉  我正在换家供应商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应该不是,应该是安森美的,芯片上有个圈圈,圈圈里有个‘ON’

楼主:
那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
15# eydj2008

网友H:
供应商 过来换了一个ON的 结果不发热了 一切OK   估计给了我们一个水货  以前也用ST的没事

网友I:
估计是翻新货了吧

网友J:
34063我用来做车载充电器,测试时用24V输入,都有好多IC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