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线上加过孔是什么目的?

楼主(2011-09-12):
大侠们,我在发现老外的一块双面板上的走线有个不明白的地方,我发现他们有时候在走线上加了过孔,但是这个过孔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作用,并不是为了换层,其实去掉那个过全孔,线也完全是通的。大家说说这个过孔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散热

网友B:
同意四楼 老外们会留一些测试点的

网友C:
几个过孔,还真像二楼说的那样

网友D:
有可能是等电位屏蔽,上下有线还不足以使得被屏蔽部分成为等电位岛,中间还可能穿过去,有过孔就好得多,类似这种就是:

网友E:
楼上的图 真没见过。。。
居然打这么多的过孔

网友F:
不太明白!等待高手

网友G:
7L,这过孔打的都快成拉链了,我晕。

网友H:
增加走线的有效面积,可承载更大电流

网友I:
大侠们,我在发现老外的一块双面板上的走线有个不明白的地方,我发现他们有时候在走线上加了过孔,但是这个过孔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作用,并不是为了换层,其实去掉那个过全孔,线也完全是通的。大家说说这个过孔在这 ...
引用 楼主:

99.99%都是留的TEST点,这是为了方便制程、调试、检验使用的。

网友I:
7楼的PCB估计是很老的设计了,从现代电子学来看,完全没有必要如此设计。

楼主:
不像是铆线,也不像是散热,也不像是承载大电流,几个看着没用的过孔都在线的分叉处

网友J:
七楼的没见过,。。。

网友K:
七楼的板子还真没见过

网友L:
还真没见过这样的设计!

网友M:
7L的过孔太多了!

网友N:
LZ最好能贴图 顺便说下 那几个有过孔的线是什么线

网友O:
屏蔽作用的.做对讲机的时候用过.应该做射频类的也可以用.

网友D:
我在7楼贴的是惠普8位半万用表,同样,其7位半纳伏表也发现有过孔。只有要求非常高的地方,才进行等电位屏蔽,这些表都是在产的。

网友P:
回复 网友D:

具体什么原理,能否详解

网友Q:
应该不是测试点吧,要是是测试点的话没有必要在一个NET上防这么多过孔。我们这一般就是一个NET上放一个测试点(不是过孔)就行了。
感觉应该跟四分之一的波长有关~~~

网友R:
有可能是测试用的

楼主:
我的初步判断可能是为了使同类信号线的过孔数量一样,我甚至怀疑那些线还要等长,变频器驱动,至少我看到有些线是驱动电机的脉冲信号。

网友S:
不是test孔。test孔没必要打那么多,上个板子有点类似带有射频的板子,一般是为了更好的把空间和板间线路间的电磁快速泄放掉,

网友T:
应该与信号完整性有关,能分叉应该不是高频走线?建议看看信号类型和布局吧,光看图只能猜。

网友U:
萬用表,七位半、八位半的,肯定是考慮屏蔽噪聲干擾什麽的,從測量技術上說,應該上不了高頻射頻吧

网友V:
背面是什么样的?

网友W:
长见识了,我所知的应该有两种作用 TEST 、散热
  现在又多一种 屏蔽

网友X:
高频电路很多这样的,低频电路这样没多大必要。从楼上的照片看,这个电路板工作频率不算高的

网友Y:
减少线损,提高精度,可靠性。

网友Z:
画板时候手抖了几下~

网友AA:
铆线是什么啊 ?

网友AB:
肯定不是测试的,测试用的话一般都加测试点,一个原型的焊盘。

网友AC:
我有块板子,是买的,上面也是有不少这样的孔,但是比较小,也没看出来有什么用,一直想不明白,继续关注!

网友AD:
这个是什么年代的板子?

网友AE:
画条蛇,添点足,就变成蜈蚣了:lol

网友AF:
:lol很费钻头啊!

网友D:
这个是什么年代的板子?
引用 网友AD:

我的安捷伦8位半,是06年通过代理买的全新的。7位半是07年买的。
板子的背面,过孔部分完全一样。
这种高精度的表,不是高频应用的,就是防止泄露的,因为精度太高,稍有泄露就会在末位上看出差异。

网友AG:
我拆过几个老hp的仪表。
有些是测试点,像后来楼主贴的。

但是7楼的,明显不是,感觉是作者那天失恋了。无聊中多打了几个。

网友AH:
... 看45楼的

网友AI:
散热的话,线不会这么细,应该是多点接地

网友AJ:
图中看到应该是为了降低损耗,以求高精度的测量结果

网友AK:
散热,测试点

网友AL:
抓个老外来问问

网友AM:
7楼的看的眼花

网友A:
反面全覆铜地了,接地用

网友AN:
这个问题纠结了这么久,期待大牛说出心中的常识。

网友AO:
这个还真得有经验的人才能说上来

网友AP:
看不明白是什么啊!

网友AQ:
可能是线路通过的电流比较大易发温,加强铜皮线在板上的覆着力

网友AR:
我手上有块板也是这样的!这些打孔的走线不是地线,而是信号线!比如顶层走线,走着走着打个孔,但是走线依然在顶层走,没切换到其他层去!一直不明白这样做法是为何!

网友:
是不是为了数模隔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