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为什么pow(2,8)算出来总是255,pow(2,3)=7?

楼主(2011-09-12):
(无正文)

楼主:
求高手指点下迷津啊??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怎么算出来的?膝盖么?

网友B:
加载math头文件了吗?

楼主:
4# chen3bing 加载了math.h和float.h两个浮点相关的头文件将pow函数算出来的值赋值给一个unsigned long变量,pow(2,8)就等于255了??

网友B:
你用什么编译环境?我用WINAVR没问题呀!

网友C:
我记得之前有看到,原因是你定义的变量类型和POW函数的不同,这个弄对了好象就对了。

网友D:
为什么pow(2,8)算出来总是255,pow(2,3)=7?
-----------------------------------------------------------
你把小数点截断了。

int a=7.999999;
结果a是7,而不是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