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几款MOS管名字

楼主(2011-09-12):
请大家推荐几款常见的MOS管,主要用于双电源(12伏和8.4伏)之间切换。谢谢

楼主:
想找PMOS ,贴片类的封装就行

网友A:
SI2301
AO340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查一下它们的芯片资料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的呢,想多找几款

网友B:
这个多的很,你的要求也不高,可以参考下st的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