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找茬?

楼主(2011-09-12):
这个电路的布线再怎么修改一下就规范了?

网友A:
看到这个pcb,我想把心里的一个困扰很久的疑问提出来,45度走线与横平竖直90度的走线哪种好看?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网友B:
就这么几个元件,稀稀拉拉的,就不能布板紧凑一点啊!

楼主:
恩!谢谢老师们还有什么?规则吗?是才学习着画电路?

网友C:
电源线加粗、地线覆铜,45度是必须的,ic电源加0.1电容。暂时就这些

网友D:
下次截图时把栅格设置成点,这一条一条的看的眼花

网友E:
书上说:45度和90度走线对信号的质量几乎没有影响,因为这种影响比测量仪器的误差还要小
这么做主要是工艺方面的原因

网友F:
电源插座能用么,这么小~

插座一定要弄成不一样的,怎么着电源和地也要标上符号,要不找起来特烦。不小心接错了,噗哧——。我敢打赌,一半以上的人,面对没有标号的插座手足无措,甚至烧过电路。

标号东倒西歪的,难看。

退耦电容有的没加,加的距离太远。

器件摆放不整齐,这么空的板子,完全可以放成一个方向。

继电器跟定位孔摞在一起,怎么上螺丝。

基本上,推倒重来。

网友G:
松松拉拉的几个件,搞成单面板吧。
去耦电容没办就不用说了,这是设计问题,没吃过亏,就不会长记性。
肯定一点,器件摆的还可以,新手嘛,已经可以了。

网友H:
1)插座、继电器的焊盘太小了,必须加大一些。
2)大电流或继电器的输出走线太细了,必须加宽。
3)元件摆放还需改善,就拿R15来说完全可以放在RX旁边与RX平行。

网友I:
插座、继电器的焊盘太小了,必须加大一些。
2)大电流或继电器的输出走线太细了,必须加宽。
3)元件摆放还需改善,就拿R15来说完全可以放在RX旁边与RX平行。

网友J:
看的優點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