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教程] 菜鸟学习第二帖:定时器配置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9-12):
在开始使用定时器的时候,配置定时器出现了问题,定时器只执行了一次, 并且后面程序也没有执行完。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TMR0_CLKSRC,7);

/*TIMER0 时钟源选择:000 =外部12MHz 晶振 、001 =外部 32KHz 晶振 、010 = HCLK 、011 = 外部触发时钟 、1xx =内部 22MHz 振荡器 */

DrvTIMER_Open(E_TMR0,10,E_ONESHOT_MODE);

后来,不断查原因,才发现红色部分的配置出现了问题: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TMR0_CLKSRC,0);

/*TIMER0 时钟源选择:000 =外部12MHz 晶振 、001 =外部 32KHz 晶振 、010 = HCLK 、011 = 外部触发时钟 、1xx =内部 22MHz 振荡器 */

DrvTIMER_Open(E_TMR0,10,E_PERIODIC_MODE);

/*设定定时器 tick 周期并且启动定时器:定时器通道 TMR0 每秒10次 周期模式*/

修改完后,定时器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A(2011-10-17):
挺实在的分析。。受教了

网友A:
但是为什么例程上面给的都是用PERIODIC模式呢?
这个我现在还是没搞懂

网友B:
但是为什么例程上面给的都是用PERIODIC模式呢?
这个我现在还是没搞懂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很多模式, 周期模式是周期循环模式!
就是一圈一圈的循环回自动重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