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7加两个二极管并联输出想得到双倍功率但只一个输出

楼主(2011-09-12):
(无正文)

楼主:
要怎么改才能实现扩流的目的

楼主:
有人说二极管的压降不一样。所以会使其中一个二极管处于关断状态,只能得到一个输出,我要怎么改才能实现两个输出呢

网友A:
不是因为二极管压降不一样,而是因为两片芯片内部电压基准值稍有偏差。
任何两个稳压电源输出并联都会产生类似问题。
比较好的方法是将负载大致分成消耗电流差不多的两份,各自由一片LM2577供电。
如果一定要用LM2577,那么必须加均流电路,比较复杂。

网友B:
可以加扩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