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菜鸟学习第三帖:用定时器做的一个延时程序

楼主(2011-09-12):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DrvGPIO.h"
#include "DrvSYS.h"
#include "Drvtimer.h"

void Timer0_Callback(void)
{
    if (DrvGPIO_GetBit(E_GPA,4))
        DrvGPIO_ClrBit(E_GPA,4);
        else
        DrvGPIO_SetBit(E_GPA,4);
        DrvTIMER_ClearIntFlag(E_TMR0);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

        for(i=0;i<ms;i++)
        {
         DrvTIMER_EnableInt(E_TMR0);
         while(DrvTIMER_GetIntFlag(E_TMR0)==0);
         DrvTIMER_DisableInt(E_TMR0);
        }

}

int main (void)
{

        UNLOCKREG();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DrvSYS_Delay(5000);
        Drv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TMR0_CLKSRC,0);

        /*TIMER0 时钟源选择:000 =外部12MHz 晶振 、001 =外部 32KHz 晶振 、010 = HCLK 、011 = 外部触发时钟 、1xx =内部 22MHz 振荡器 */

        DrvTIMER_Open(E_TMR0,10,E_PERIODIC_MODE);
        /*此处可以设定每次循环延时的长度!!!修改*/        /*设定定时器 tick 周期并且启动定时器:定时器通道 TMR0 每秒1次 周期模式*/

        DrvTIMER_SetTimerEvent(E_TMR0,1,(TIMER_CALLBACK) Timer0_Callback,0);

        /* 隔1个tick执行事件,parameter3-事件处理函数指针,4-传递参数*/
         DrvTIMER_Start(E_TMR0);

        DrvGPIO_Open(E_GPB, 10, E_IO_OUTPUT);                        DrvGPIO_ClrBit(E_GPB, 10);                                                                                         //  清GPB10端口  蜂鸣器不叫唤

   while(1)
    {
                DrvGPIO_ClrBit(E_GPA, 2);
                DrvGPIO_ClrBit(E_GPA, 3);
                DrvGPIO_ClrBit(E_GPA, 5);
                delay_ms(5);
                DrvGPIO_SetBit(E_GPA, 2);                                                                 //  关灯
                DrvGPIO_SetBit(E_GPA, 3);
                DrvGPIO_SetBit(E_GPA, 5);
                delay_ms(5);

    }

}

网友A:
有时间整理成汇编,最近比较忙~~~
主要升级HotISP,先实现网络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