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饱和后的电流流向问题

楼主(2011-09-12):
我标了3个箭头
这3个箭头的方向是我仿真得到的结果

I3大约为55nA
我知道这个电流小得可以当作断路了 还有管子的C极电位肯定比地高 电流方向是如图的那样也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这都是表面

由这个引出我的一个疑问  是不是BE结 BC结导通后 就可以当成BE,BC短路?  电流方向就从高电位B极分别流向E和C极 哪个支路的电阻小 分到的电流就大
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A:
不是。你CB结正偏了,三极管不是这样工作滴。

楼主:
两个结导通不就是饱和吗?

网友B:
lz,你的b极是5v,c极是1·2v,e极是0·3v,三极管不是这样工作的

楼主:
大家实在觉得怪那就算了吧 不要管那个图了  就看我问的问题就好

网友C:
晕  看NPN PNP原理就 就知道了

网友D:
任何时候,两点之间,电流都喜欢走低阻通路,不喜欢走高阻通路。
因此,你的结论,我认为是对的。

你图上,BE之间电压,应该高于BC之间电压,因此,Ibe电流大于Ibc电流。
你如果右边去掉一个二极管,Ibc将大幅度上升。

网友A:
楼主回去背书吧,三极管工作的基本条件是CB反偏,EB正偏。

网友E:
这是IC‘与门’的输入部分。

网友F:
首先
1,此图中三极管完全是用来当背靠背的二极管使用了,一切分析就不要以三极管为模型,另外,此图中并不是哪个支路电阻小就电流大,与电阻无关,而与垫垒有关,显然此图中基极经发射结+0.3V压降到地的总垫垒约为0.7+0.3=1V,而经集电结势垒显然大的多,故,理论上集电结中没有电流流过

2,三极管饱和的问题: “集电极开路”以及“开漏输出”这两者的概念如果搞明白就不会把此图中三极管当作饱和去分析,饱和时三极管集电结虽然是正偏,但此正偏不是像图中如此:一个三极管是当三极管分析还是当背靠背两个二极管分析,除了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线性),集电结正偏(饱和)这些条件外,还有个条件就是基极与集电极是否最终可等效为接到同一电势上;

为什么强调基极与集电极可等效为最终接同一电势上才能按三极管分析?三极管的集电极可以说是被动的一个极,如果开路,其并不会主动去输出电势,所以才有集电极开路使用时必须加上拉(下拉)电阻;

楼主的图显然是NPN的三极管其集电极等效接到了地上,基极等效接电源正上,显然只能当二极管分析

网友F:
不是。你CB结正偏了,三极管不是这样工作滴。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如果过了临界饱和,CB结应该是正偏

网友F:
两个结导通不就是饱和吗?
引用 楼主:

理解完全错误

网友F:
lz,你的b极是5v,c极是1·2v,e极是0·3v,三极管不是这样工作的
引用 网友B:

按此图,C极显然是没有电压输出,因为B极电位为1V左右,如果集电结要导通,B极至少电压要达到三个PN结的开启电压总和,所以此图中集电结是处于截止状态(但不能说是反偏状态,因为C极没有正电势)

网友F:
任何时候,两点之间,电流都喜欢走低阻通路,不喜欢走高阻通路。
因此,你的结论,我认为是对的。

你图上,BE之间电压,应该高于BC之间电压,因此,Ibe电流大于Ibc电流。
你如果右边去掉一个二极管,Ibc将大幅度上 ...
引用 网友D:

两点之间,如果是几个纯电阻电路,是符合线性的欧姆定律的,通过支路的电流与电阻成反比,但此图是包含二极管的非线性电路,二极管存在势垒,如果要想电流通过,首先打破势垒再商量,显然理论上说,此图回路势垒低的支路能流过电流,垫垒高的支路闭关.

另外即使右边去掉一个二极管,右边支路的势垒仍为两个二极管压降,而左边支路势垒为一个二极管压降+0.3V  发射结所在支路的势垒仍然低于集电结所在支路,照样是右侧支路闭关..

网友G:
楼上的分析个人完全同意,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法,那就是看各个极的电流方向,如果三极管在饱和或者放大状态下,各个极之间电流方向是有特定关系的,当然从理论上来分析的话,楼上已经分析的很好了

网友F:
楼上的分析个人完全同意,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法,那就是看各个极的电流方向,如果三极管在饱和或者放大状态下,各个极之间电流方向是有特定关系的,当然从理论上来分析的话,楼上已经分析的很好了 ...
引用 网友G:

无论是饱和还是放大状态,三极管各极宏观表现出的电流方向并没有变化

网友G:
饱和与放大的状态下,三极管各极表现出的电流方向并没有变化,我在16楼的意思是,三极管在饱和和放大状态下的电流方向是于楼主现在这种情况是有差别的

网友F:
嗯,是我没看仔细LS表达的意思,误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基极与集电极可等效为最终接同一电势上才能按三极管分析"
这描述得太那个 .. 我看不懂  怎么个最终等效为同一电势?
不过还是可以稍微理解一点的  意思是不是 : 基极与集电极正向压降很小而不是有一个PN结完全导通的压降那么大时 才是所谓的BC结正偏 如果在再加上BE结正偏的话 那么三极管就是饱和了 对吗?

"楼主的图显然是NPN的三极管其集电极等效接到了地上,基极等效接电源正上,显然只能当二极管分析"
这是不是说 B极与C极正向压降太大了 所以只能当二极管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F:

势垒具体是什么意思?  从结合#11说的  势垒似乎是 PN结的P极电位达到能使PN结完全导通的电位  是这样吗?

网友F:
楼主你这样理解吧:

三极管可分两种模型 1:三极管模型 就三种状态:截止,放大,饱和
                   2:两个二极管
就第一种三极管模型来说,放大和饱和的条件可以说是一致的,虽然集电结一个是反偏,一个是正偏,但总是可以通过调整基极电流或者集电极负载大小来相互转换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认定这是个饱和状态,那你不妨假设减小射极电流或者减小集电极电阻又或者增加电压,看看能不能退出饱和回到放大状态,如果不能,那就是你认为是饱和状态的想法是错误的, 按两个二极管去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一些句子的主语宾语没有明确说出 所以我不太理解你说的  我补充一下你看看是不是这样

就第一种三极管模型来说,放大和饱和的条件可以说是一致的,虽然集电结一个是反偏,一个是正偏,(放大时BE结正偏,BC结反偏     饱和时BE结正偏,BC结正偏)
但总是可以通过调整基极电流或者集电极负载大小来相互转换的,(但可以通过调整基极电流和集电极负载的大小来使饱和状态与放大状态互相转换)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认定这是个饱和状态,那你不妨假设减小射极电流或者减小集电极电阻又或者增加电压,看看能不能退出饱和回到放大状态,如果不能,那就是你认为是饱和状态的想法是错误的,(也就是说 , 如果管子被假设处在饱和状态的话 那当你假设减小射极电流或者减少集电极电阻又或者增加集电极电压时 管子应该要可以退出饱和状态回到放大状态 , 如果不能退出饱和 那假设处在饱和就是错误的  在分析时应用二极管模型分析)

另外问一下   所谓的二极管模型就是 BE间 BC间分别用一个二极管替代
                  所谓的三极管模型的饱和状态分析 就是 BE间CE间分别用一个恒压源替代   是吗 ?

网友F:
楼上,你理解是正确的

最后那个问题的最后一句不恰当:三极管的模型参考模电书中低频小信号的三极管等效模型

楼主:
数电中说的 TTL门 都是利用三极管的饱和截止来实现逻辑功能 而不是用二极管
用三极管是不是因为三极管饱和后有集电极电流不再随基极电流增大而增大的特性  这样一来 如果输入信号突然增大 输出电平也不会变化  是吗?

网友F:
楼上:
二极管与电阻也可以实现一些逻辑功能,但其电平存在偏移且电平受负载影响这两方面的问题

TTL电路并不是一级就搞定的,具体内容去找本高校的模电书看看相关章节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的意思是说#25没说错吗

真是谢谢你了 你帮我解决了很多困惑 对三极管有了新而正确的认识
也许书上有提到过 我也有看到过   只是当时没能完全明白其中的意思  造成自己胡乱猜想

网友H(2012-06-26):
20楼理解正确

网友I:
摸金上尉摸到这贴,还有没有天理了?!: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