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红外发射电路,用以延长发射距离

楼主(2011-09-12):
用红外去控制单反按快门。

我用在苹果itouch等产品上配套的产品,软件部分有国外的人已经做好,并且我用两个3mm直径,940nm的红外发射LED + - 并接 后和3.5mm音频接口相连,能够在3m左右控制单反。 现在想延长发射距离,请问怎么操作比较直接方便?

1. 换红外发射led  改 8mm甚至10mm 但我不确定,itouch的3.5mm耳机口能不能直接推得动。 现在3mm的红外LED,要在ITOUCH 音量开到最大的情况下能工作;

2. 在耳机后在接个功放,比如LM386的简单的功放电路,在功放电路的输出端接红外LED。 这就不知道3.5mm出来的音频信号,能不能通过功放电路后再输出。。

3. 在红外LED外加放大镜。 目前没有这个东西,也很难实践。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这样直接接在3.5mm上,接口会不会电流过大造成耳机口故障?

网友A:
“1. 换红外发射led  改 8mm甚至10mm 但我不确定,itouch的3.5mm耳机口能不能直接推得动。 现在3mm的红外LED,要在ITOUCH 音量开到最大的情况下能工作;”

这应该没有作用

“2. 在耳机后在接个功放,比如LM386的简单的功放电路,在功放电路的输出端接红外LED。 这就不知道3.5mm出来的音频信号,能不能通过功放电路后再输出。”

放大一下当然可以,但需要电源(钮扣电池之类),这需要较大的改动。

“3. 在红外LED外加放大镜。 目前没有这个东西,也很难实践。”

红外发射管头上原本就有个类似“透镜”的,估计外加效果也未必好,发射角小了对光也难(注意红外线不可见)。

“还有一个问题: 这样直接接在3.5mm上,接口会不会电流过大造成耳机口故障?”

耳机输出功率甚小,应该不会。

网友B:
直接控制手机红外传输口做遥控器的软件不是早就有了么?
比你这个简单多了。

楼主:
直接控制手机红外传输口做遥控器的软件不是早就有了么?
比你这个简单多了。
引用 网友B:

距离有限 我要延长这段距离

网友C:
原理技术成熟,改进的方向也就楼主说的那几个方面,只有有做过的才能回答

网友D:
学无止境

网友E:
怀疑楼主采用的itouch接口,是直接信号发射,未经载波调制的,所有发射距离有限。
以常规的红外遥控器为例,一般距离都可以做到10米左右的。

建议改进如下:
1、先用示波器看看itouch的输出波形,如果是未经调制的原始信号,那就有点麻烦了,你需要加一坨电路来解决了。
2、如果是已经调制的信号,那就简单多了。加两个贴片三极管和一个小的钮扣电池,最好是3V的锂电池(一次性的那种),体积增加不多,电路也好搭,直接就焊在插头周边,最后用导热硅胶封死,就完事了,呵呵。

网友F:
能量是守恒的,你要发射距离远,能量肯定就大,你要想办法把发射功率加大

楼主:
试了接LM386电路 无果

网友E:
再次建议楼主,参考一下我在8楼的发言,呵呵

网友G:
8楼sherwen说的才是关键。

网友H:
楼上挂暗链,站方会严厉惩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