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锁存电路误触发问题

楼主(2011-09-12):
请教一下各位,我现在做一个项目,要用俩个磁性开关来控制电机的运行/停止,磁性开关有强力磁铁靠近时输出为低电平,否则为高电平,现在要实现这样的功能:电机平时不走,当RUN这个磁性开关有强力磁铁靠近时,电机运行,不管强力磁铁是否还在,直到STOP这个磁性开关有强力磁铁靠近时,电机才停止。 我现在是用6反相器CD40106和RS触发器CD4043来做的,如图
可是现在却有个问题:一通电,RUN磁性开关没有强力磁铁靠近,电机就一直走,做了50个都有这样的现象,而且有时会有时不会。我试着做以下改动  :
1、在CD4043的电源和地脚并联一个104瓷片电容,没有效果
2、以为是开机瞬间有尖峰加到S1脚,在CD4043的5脚对地接一个10U电容,并且把R1改大,使4043开机延时进入使能状态,可是通电延时了一会,还是会有输出
3、在反相器输出到S1脚之间,加一个RC积分电路,也没效果
4、在S1脚对地加一个几百欧的电阻,电阻越小,误触发的几率就越少,可是当减少到470欧时,CD40106的驱动能力就不够了,高电平时电压只有3点几V,也还会出现误触发,当加330欧时,开机不会误触发了,可是有强力磁铁靠近RUN时,U1-A输出只有2.5V,就不能可靠触发RS触发器了。
请各位帮忙看看设计上有什么缺陷?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的。谢谢各位!

网友A:
 STOP 端应该加一RC延时,保证开机时40106的3脚至少有ms左右(估算)的低电平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