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作为接收器可行吗?

楼主(2011-09-12):
客户现要求开发一种新产品.当室内主机受到触发时(触发有多种形式),主机内的手机将拔打主人的电话.以达到提示主人的目的.
    主机内的电话就是手机接收,发射,SIM 卡组件.由于以前没有做过手机,有很多问题不懂.主机受到触发后,手机可以通过什么办法拔打主人的手机号码?手机的接收,发射,SIM卡组件大概需多少钱?请各位赐教.

网友A:
通过AT命令,可以控制拨打电话。这种组件,大概不超过二百块吧。。自己做更便宜。

网友B:
西门子TC35i

网友C:
就是GPRS模块啦

网友D:
楼主的这个应用使用GSM/GPRS模块即可,模块通过串口使用AT指令集操作。关于GSM/GPRS模块的应用方面,在本坛的通讯技术栏目里有大量相关老帖,楼主不妨去看看。

网友E:
可以下载SIM900模块的数据手册看看。
现在模块只要70元左右,加上卡座、天线、PCB,没有多少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