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电课后练习没答案 求解

楼主:
找不到数电版.. 就在这问了 应该可以吧...

a,c,d,f,g,h这几个有挂电阻的怎么判断?

书上有介绍开门关门电阻 不过我没看懂 .
简单地说 是不是 输入端的R小于ROFF就相当于输入低电平  输入端的R大于RON就相当于输入高电平 ?

网友A(2011-09-12):
悬空为高,大于2.3k为高。

楼主:
d图呢?  输入是通过电阻接到VCC的  也没区别吗

楼主:
仔细分析了一下 d图应该是相当于输入低电平

楼主:
在输入端加电阻是为什么?
拿a图说
是不是为了这样的目的:
假如有一个输出低电平的前级通过3K电阻接到了接3K电阻的那个本级输入端 本级仍然能使接电阻的那个输入端输入高电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