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汇编语言程序格式(2)

楼主(2011-09-12):
C/C++及汇编语言的混合编程
ARM集成开发环境中包含的C/C++编译器。
编译器
名称
编译器
种类
源文件
类型
源文件
后缀
输出目标文件类型
armcc
C
C
*.C
32ARM代码
tcc
C
C
*.C
16Thumb代码
armcpp
C++
C/C++
*.C/*.C++
32ARM代码
tcpp
C++
C/C++
*.C/*.C++
16Thumb代码

C\C++程序中使用内嵌的汇编指令的语法格式

ARM C语言程序中,使用关键字__asm来标识一段汇

编指令程序。

__asm

;2
个下划线

{

汇编语言程序

~~~~~~~~

汇编语言程序

}

其中:如果一行中有多个汇编指令,指令之间使用分号(;)分开。

在一条指令占多行,要使用续行符号(\).

C/C++程序中内嵌汇编指令注意事项:
o
必须小心使用物理寄存器,R0~R3,SP,LR
CPSR
中的N,Z,C,V
标志位.因为计算汇编代码中的C
表达式时,可能会使用这些物理寄存器,并会修改N,Z,C,V标志位。

__asm

{

MOV R0,x

ADD y,R0,x/y //
计算x/y
R0
会被修改

}

在计算x/y
R0
会被修改,从而影响R0+x/y
的结果.用一个C
程序的变量代替

R0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__asm

{

MOV var,x

ADD y,var,x/y

}

内嵌汇编器探测到隐含的寄存器冲突就会报错.

o
不要使用寄存器代替变量.尽管有时寄存器明显对应某个变量,但也不能直接使用寄存器代替变量.

int bad_f(int x) //x
存放在R0

{

__asm

{

ADD R0,R0,#1 //
发生寄存器冲突,实际上x
的值没有变化

}

return(x);

}

尽管根据编译器的编译规则似乎可以确定R0
对应x,但这样的代码会使内嵌汇编器认为

发生了寄存器冲突.用其他寄存器代替R0
存放参数x,使得该函数将x
原封不动地返回.

这段代码的正确写法如下:

int bad_f(int
)

{

__asm

{

ADD x,x,#1

}

return(x)

}

从汇编程序中访问C程序变量
C程序中声明的全局变量可以被汇编程序通过地址间接访问。具体访问方
法如下:
o
使用IMPORT伪指令声明这个全局变量。

o
使用LDR指令读取该全局变量的内存地址,通常该全局变量的内存地址存放在程序的数据缓冲池中。

o
根据该数据类型,使用相应的LDR指令读取该全局变量的值;使用相应的STR指令修改该全局变量的值。

AREA
globals
CODEREADONLY

EXPORT asmsub

IMPORT
glovbvar
;声明外部变量glovbvar

asmsub

LDR R1
=glovbvar;装载变量地址

LDR R0
[R1]
;读出数据

ADD R0
R0#1;加1
操作

STR R0
[R1];保存变量值

MOV PC, LR

END

C程序与汇编程序互相调用规则
寄存器的使用规则

    子程序间通过寄存器R0R3来传递参数。
    在子程序中,使用寄存器R4R11来保存局部变量。
    寄存器R12用于子程序间scratch寄存器(用于保存SP,在函数返回时使用该寄存器出桟),记作IP
    寄存器R13用于数据栈指针,记作SP。寄存器SP在进入子程序时的值和退出子程序时的值必须相等。
    寄存器R14称为链接寄存器,记作LR。它用于保存子程序的返回地址。
  • 寄存器R15是程序计数器,记作PC

*.axf (下载到sdram
里面调试(AXD))

ARM fromelf(
转化)   ---->
*.bin
*.elf
*.hex
*.i32
烧写到flash里面保存

1.
将映象文件(*.axf)下载到SDRAM内调试,工具为JTAG

或者仿真器.
RO BASE:
设置SDRAM内的地址,可以设置SDRAM
的首地址,或者是靠近首
地址值的地址值,RO BASE的值一定要按照字对齐.
RW BASE:
也可以不设置,如果要设置,RW BASE –RO BASE >映象文件的大下
最好不设置,
值一定要按照字对齐.

2.
将映象文件(*.bin *.hex)
烧写到nor flash

RO BASE:
设置flash
首地址(0x00000000),
值一定要按照字对齐.
RW BASE:
一定要设置,设置的地址值在SD RAM
,
值一定要按照字对齐.

IMAGE ENTRY POINT:
可以不设置,如果设置就和RO BASE的值.

PLACE AT BEGINNING OF IMAGE
Object/Symbol:填写映象文件中,第一个要执行的源文件的目标文件.
(异常中断的跳转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