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变换器 磁芯问题

楼主(2011-09-12):
在淘宝买了几套EE10的骨架和铁氧体磁芯,打算学一下做个反激变换器,已经通过计算得出要绕的初级线圈电感值,但不知道这个铁氧体磁芯的电感系数AL值,是不是买磁芯一定要知道这个值才能算出多少匝数,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求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实测,才是最准确的

网友B:
业余条件下测量磁性材料参数是相当困难的。
磁性材料各厂家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差别相当大。
比较好的方法是先估计参数实绕,然后让电路降额工作,通过测量电气参数来判断估计是否准确,再修正估计值。

网友C:
用磁环的时候关心这个AL,用E型磁芯没有关心过,反激变压器根据需要开气隙,气隙不同,AL如何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