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外部中断控制寄存器EXTINTn设置方法

楼主(2011-09-13):
这个是设置EINT0~EINT23的触发方式的 EXTINT[2~0]:设置24个外部中断源的中断信号的触发类型。 EXTINT0:设置EINT0~EINT7的中断触发类型。 bit0~bit2:设置EINT0的中断触发类型。bit3不用 bit4~bit6:设置EINT1的中断触发类型。bit7不用 bit8~bit10:设置EINT2的中断触发类型。bit11不用,依次往下推就行了······· bit28~bit30:设置EINT7的中断触发类型。bit31不用 Setting the signaling method of the EINT0: 000=低电平(Low level) 001=高电平(High level) 01x=下降沿触发(Falling edge triggered) 10x=上升沿触发(Rising edge triggered) 11x=两个都可以触发(Both edge triggered) EXTINT1:设置EINT8~EINT15的中断触发类型。触发类型和设置方式同上 bit0~bit2:设置EINT8的中断触发类型。bit3是设置filter enable for EINT8,0=Filter Disable,1=Filter Enable,依次类推 bit28~bit30:设置EINT15的中断触发类型。bit31是设置filter enable for EINT15,0=Filter Disable,1=Filter Enable。 EXTINT2:设置EINT16~EINT23的中断触发类型。触发类型和设置方式同上 bit0~bit2:设置EINT16的中断触发类型。bit3是设置filter(过滤) enable for EINT8,0=Filter Disable,1=Filter Enable,依次类推 bit28~bit30:设置EINT23的中断触发类型。bit31是设置filter enable for EINT15,0=Filter Disable,1=Filter Enable。 EINTMASK:外部24个中断源屏蔽寄存器。 bit0~bit3,reserved(保留); bit4: 0,EINT4 available(使能);1,EINT4 masked(屏蔽) bit5: 0,EINT5 available(使能);1,EINT5 masked(屏蔽) 依次类推 bit23: 0,EINT23 available(使能);1,EINT23 masked(屏蔽) EINTPEND:外部24个中断源指示寄存器(中断等待寄存器)。发生过后会被置1 bit0~bit3,reserved(保留); bit4: 0,EINT4 not occurred(没有发生过);1,EINT4 occurred(发生过) bit5: 0,EINT5 not occurred(没有发生过);1,EINT5 occurred(发生过)依次类推 bit23: 0,EINT23 not occurred(没有发生过);1,EINT23 occurred(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