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触发电路工作原理分析咨询

楼主(2011-09-13):
本人过去一直做单片机系统,最近需要用IGBT驱动直流电机,参考网上信息画了个原理图M1(一部分),但是不会分析电路的工作过程,请大虾帮助,谢谢!

楼主:
没有大虾愿意帮组?

网友A:
后一图根本是错的,不必讨论。

楼主:
回三楼,那能否请你帮我分析前一幅图的触发工作过程?谢谢!

网友A:
4楼:
V4和V5就是简单的射极跟随器,其输出跟随输入信号变化而变化。只不过普通的跟随器为避免非线性失真,一般都加有偏置,此电路工作于开关状态,无所谓失真,故没有加偏置。
这两支管子构成的跟随器的输入信号,由光耦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