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CB文件打印时分成五页了,求助。

楼主(2011-09-13):
刚开始画的时候还正常,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印浏览时分成五页来打印,其中有4页是空白页,我把原来的元件删掉了放了几个电阻进去。

网友A:
肯定上海布线框外放置了其他东西,比如说线 很细你看不到,或者是你某个器件的中心位置跑远了,再或者,是你器件的位号也跑远了。
这样操作,选中板框,复制,新建一个pcb 粘贴即可

楼主:
查到是一个过孔了,但是选不到。

网友B:
你新建一个PCB复制你的PCB到新建的PCB中就可以了,没有必要非得在原PCB上把错误解决。

网友C:
你的原件标号、编号等在离原件很远的地方,你可以把它们的字体设置得大点试试看!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打印预览时放大后发现是一个过孔,在复合层选择层上全部,在撤销PCB板里过孔的选择再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D:
告诉你个秘密:选择的时候是可以选择inside area 或者outside area 的

楼主:
楼上的方法一开始我也试过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选不上那个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