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检查报错

楼主(2011-09-13):
分画在两张图中,然后连接的端口用PORT连接。
所有的报错的结果都是HAS NO DRIVING SOURCE。通过排查,应该是port的设置的问题。

现在有些问题请教大家:

1.port的属性该如何设置,就是说哪个设input,哪个设output可有什么讲究,还是说随便设置,只要对应即可。

2.如何修改以解决我这个警告呢?有人说出现这个警告没什么问题。

新人初来乍到,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1。Port的方向要根据你的信号的实际方向来设。例如你的内存数据总线(data bus),一定要设成双向,不然虽然电路丝毫没有问题,仍然会工作,但是看起来是不合理的。
2。这个警告是因为Pin没有设置输入输出。可忽略此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