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节点之间数据传输的详细过程? 请前辈赐教!

楼主(2011-09-13):
CAN Bus上可以挂载一定数量的节点,任何两个节点之间都可以通信。
A节点上的8Bytes数据是怎样传输到B节点的呢?
例如:
怎么判断总线空闲?
总线上各节点的发送、接收状态何时切换?
每个位的回读是怎么实现的?
各节点之间绝对不会出现失步现象吗?

请前辈赐教。。。。

网友A:
can是仲裁总线,当有机器在总线上发数据时,总线上的全部设备都能接受到,但只有地址匹配的设备才去解码。当总线有信号时,其他设备不能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