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5k22 的I2C初始化设置

楼主(2011-09-13):
RT I2C的初始化设置代码请帮忙写出来 我看了PDF文档,写了段代码,但不对,找不出错误的原因

网友A:
贴出你写的代码,才好分析啊!
不能光向人家要,这要没进步!
    不能以解决问题为宗旨,是要以找到原因,学习进步为宗旨才对

网友A:
即使要人家给代码,你也要说明需求吧,是主机 还是从机和要求 。。。。。。。。。。。

楼主:
SSPCON1bits.SSPM=0x08; //设置IIC为主模式
    SSPCON1bits.SSPEN=1;  //使能IIC串口
        SSPSTATbits.SMP=1;  //禁止标准速度模式下的压摆控制
    SSPCON1bits.SSPM3=1;
    SSPCON1bits.SSPM2=0;
    SSPCON1bits.SSPM1=0;
    SSPCON1bits.SSPM0=0;

        SSPADDbits.SSP1ADD=0x27;   //时钟速率

    ANSELCbits.ANSC3=0;
    ANSELCbits.ANSC4=0;

        TRISCbits.TRISC3=1;  //RC3设置为输入
    //LATCbits.LATC3=1;
        TRISCbits.TRISC4=1;  //RC4设置为输入
    //LATCbits.LATC4=1;

    PIE1bits.SSP1IE=1;

          SSPCON2bits.SEN=1;  //启动条件是能为置1
          while(SSPCON2bits.SEN)ClrWdt();  //当发送了启动条件后,硬件自动清0,但是它一直是1不知哪设置错了

楼主:
这是我写的初始化代码,但是启动条件是能为一直是1,不能退出循环 是我哪设置错了吗 帮忙找找啊 在线等

楼主:
主模式的初始化代码

楼主:
代码贴出来了,怎么没人分析分析啊:o

网友B:
呵呵,最烦看代码,最怕回答手册中的问题。

不语,路过。

网友C:
建议到Microchip网站上下载IIC的代码看看,对你会有帮组的

网友D:
TRISCbits.TRISC3=1;  //RC3设置为输入
  TRISCbits.TRISC4=1;  //RC4设置为输入
方向寄存器设成输出试试

网友E(2015-04-01):
暂时不知道如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