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AD采样,数组赋值问题

楼主(2011-09-13):
我用AD采样,把采样值放进一个字符型的静态变量里

再把静态变量赋值给一个静态数组

静态数组靠一个静态的计数变量加一

每次采样,每次加一

可以我加一次,可能有好几个值进到数组里,导致我的采样值丢失,

更糟糕的是,它把下面的采样值覆盖了,不会再更新

就出错了    有人有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120%程序问题,估计要么没有原子处理概念,要么程序逻辑错误
上程序

网友B:
同意LS

AD采样,数据加入到一个数组
其实就是一个 FIFO
操作系统里面讲得很多的 生产者-消费者问题
有现成的算法 和代码 网上一搜一大把

网友C:
请不要乱用静态这个关键字。

静态变量的赋值和运算有其严格的限制,请勿乱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与静态变量没啥关系

计数出问题了

解决了

函数里临时变量重复定义了  就有那个问题  我分析一下确实是

谢谢提醒,我去翻翻谭浩强的C    把其中道理再回味一下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