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0的MultiSim重复出现分隔符错误

楼主(2011-09-13):
电路在附件里面。下面是问题的描述。大侠出手!

Circuit:
A pulse goes through an RC filter and drives an inverter that is formed by a resistor and a NPN transistor.

Symptom:
1. Simulation runs successfully. Everything is saved, then Altium closed. Re-open Altium and try to run simulation again. Errors pop up.

Class        Document        Source        Message        Time        Date        No.

[Info]        Sequencer.PrjPcb        Compiler        Compile successful, no errors found.        2:11:19 PM        8/08/2011        1
[Error]        Sequencer.SchDoc        AdvSim        C1 - Expected Separator Character        2:11:19 PM        8/08/2011        2
[Error]        Sequencer.SchDoc        AdvSim        C1 - Expected separator character after parameter name        2:11:19 PM        8/08/2011        3
[Error]        Sequencer.SchDoc        AdvSim        Q1 - Expected Separator Character        2:11:19 PM        8/08/2011        4
[Error]        Sequencer.SchDoc        AdvSim        Q1 - Expected separator character after parameter name        2:11:19 PM        8/08/2011        5
[Error]        Sequencer.SchDoc        AdvSim        V1 - Expected Separator Character        2:11:19 PM        8/08/2011        6
[Error]        Sequencer.SchDoc        AdvSim        V1 - Expected separator character after parameter name        2:11:19 PM        8/08/2011        7
[Error]        Sequencer.SchDoc        AdvSim        V2 - Expected Separator Character        2:11:19 PM        8/08/2011        8
[Error]        Sequencer.SchDoc        AdvSim        V2 - Expected separator character after parameter name        2:11:19 PM        8/08/2011        9

2. Double click C1, select Simulation under models, then click edit. Checking the tabs, do nothing and close. Run MultiSim again. The first two errors above will be gone.
Class        Document        Source        Message        Time        Date        No.

[Info]        Sequencer.PrjPcb        Compiler        Compile successful, no errors found.        2:13:48 PM        8/08/2011        1
[Error]        Sequencer.SchDoc        AdvSim        Q1 - Expected Separator Character        2:13:48 PM        8/08/2011        2
[Error]        Sequencer.SchDoc        AdvSim        Q1 - Expected separator character after parameter name        2:13:48 PM        8/08/2011        3
[Error]        Sequencer.SchDoc        AdvSim        V1 - Expected Separator Character        2:13:48 PM        8/08/2011        4
[Error]        Sequencer.SchDoc        AdvSim        V1 - Expected separator character after parameter name        2:13:48 PM        8/08/2011        5
[Error]        Sequencer.SchDoc        AdvSim        V2 - Expected Separator Character        2:13:48 PM        8/08/2011        6
[Error]        Sequencer.SchDoc        AdvSim        V2 - Expected separator character after parameter name        2:13:48 PM        8/08/2011        7

3. Do the same for BJT Q1, voltage sources V1 and V2. Do nothing except looking at the Sim Model window. Run MultiSim and everything is OKAY. No more errors.

4. Save everything and close Altium. Open Altium, try to run MultiSim, all the errors will pop up again.

5. Please note, in Altium Winter 09, the above errors do not exist.

楼主:
我在Altium Designer的技术支持网站提问,一个月也没有解决。

楼主:
自己顶一下。:lol

网友A(2012-05-29):
同问,我也碰到过如此问题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求解

网友B(2012-10-24):
求解我也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C:
没碰到过,碰到了我就重装!

网友D(2013-02-15):
我测试过,的确有这样的问题,并且即使你现在可以仿真了,重启软件之后还是有上面的问题,可能是软件自身的BUG吧,看网上说的每次要仿真前都把每个有问题的期间点击一下,我测试了的确可以使用,不过楼主的问题里已经给出答案了
首先、Double click C1, select Simulation under models, then click edit. Checking the tabs, do nothing and close. Run MultiSim again. The first two errors above will be gone.(双击C1,出现C1的属性,选择仿真模型,点击编辑,检查出现的对话框,不用做什么,关闭
,重新运行仿真,头两个错误自动消失)
其次、Do the same for BJT Q1, voltage sources V1 and V2. Do nothing except looking at the Sim Model window. Run MultiSim and everything is OKAY. No more errors.
哈哈,我的英语很烂的,不过这几句还是可以看懂,这些我都测试过了,可以仿真

网友D:
我自己仿真的你的电路图

网友E(2013-11-13):
等等 可是出现了错误之后还能进行仿真吗

网友:
要是办法解决这个BUG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