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做好模拟电路呢?

楼主(2011-09-13):
怎么才能做好模拟电路呢?我对这块很感性兴趣,不过有点迷茫怎么着手进行

网友A:
从基础元件深入了解做起,从基本定律熟悉做起,然后学习典型电路。

网友B:
多动手搭建一些电路,这样对电路的印象就更深刻了,同时也方便理解的更透彻.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关于模拟电路的仿真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B:
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电路,如三极管的放大电路,比较器等,先用Multisim进行仿真,然后再自己动手去焊电路.慢慢由浅至深,但一定要弄懂自己所搭建的每一个电路原理,

网友C:
从基础看起!像放大器电路等基本电路!

网友D:
从基础运放着手,弄清每个分立元件的意义,多看一些经典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