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b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1-09-13):
使用Uasm66.exe程序对用户程序进行汇编编译,获得二进制文件和其它文件;
使用Convert.exe程序把一个16位二进制文件转换成两个8位二进制文件;
将两个8位二进制文件分别写入 EPROM芯片;
将EPROM芯片插入仿真器上对应的EPROM插座。
例如:(假设源程序为 aaa. asm)
1.  运行SH66系列汇编编译程序;
C: >uasm66 aaa. asm           ;编译产生aaa. obj文件
2.  把 aaa. obj分割为两个8位二进制文件 aaah. obj 和 aaal. obj;
C: > convert
         输入16位二进制文件 aaa.  obj
         产生 aaah. obj 和 aaal. obj
3.  把 aaah. obj写入 EPROM (ROMH),把 aaal. obj写入 EPROM (ROML);
4.  把 ROMH和ROML对应插入仿真器EPROM插座。

这段里的两个程序 uasm66.exe   convert。exe 是什么在哪有

网友A:
不知道您的这段说明在哪里找到的,名称不对。

其实里面说的Uasm66.exe就是IDE66.exe
而Convert.exe其实是IDE66软件里面的Tools工具栏中的Spilt Object File工具,能够将obj文件分成高、低两部分。
再使用EEPROM烧录工具,将OBJ烧录到两片27C512的EEPROM中,再插上EVB并提供外部电源,就可以进行离线仿真了,但是要注意高地位别插错,另外EVB供电方式记得切换到外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用谢,应该的

网友B:
在哪看到的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上网搜索了一下,发现这段描述还真的是出自我们的官网资料上,看了一下是早期66系列的产品。

可能是66系列最早使用的是其他编译软件,后来被功能更强的IDE66取代了。

网友C:
还是IDE66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