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建议的测运放好坏(ne5532)的电路?

楼主(2011-09-13):
(无正文)

网友A:
测试性能好坏的电路将会很复杂,需要仪器。
如果测试功能好坏,则简单的多,比如直流放大器,改变输入,看输出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测一批运放的好坏,就是运放插上去led亮,就表示好的电路,看改变输入看输出的话有点麻烦 也慢。。。

网友A:
那很简单,搭一个振荡器,驱动LED就可以了。

网友B:
用一个好的运放做参照.两个运放电路相同.输入相同.输出偏差放大.大于0.7v则led亮.

小于0.7v则只有电源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