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0083: Debug: Unable to enter debug mode

楼主(2011-09-13):
BUG, BLE, TE, ic, CD
我的ICD2可以下载文件,但是到调试的时候就出现ICD0083: Debug: Unable to enter debug mode这个错误,一直找不出是什么原因,哪位仁兄有过类似的经历或者是高手知道根本原因何在,还望指点小弟一二;

网友A:
1、检测CONFIG中的配置字,例如看门狗,例如BOD等
2、检查工具是否支持调试这个芯片,是否需要单独购买调试头

楼主:
我最后换了个ICD2就可以了,在另一台电脑上调试有错的ICD2也可以了。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问题。
难道有匹配的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