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中无法插入断点的问题

楼主(2011-09-13):
刚才我执行了一个操作,“Kill All Breakpoint”,清楚了所有的断点,然后发现原来的位置上已经无法再插入断点了。我的三行代码分别是:
{
delay(20000);//此处无法插入断点
delay(20000);
delay(20000);
}
然后我采取了一个办法,修改代码。就是在第二行插入一个空函数,即是:
{
delay(20000);//重新编译后,此处便可插入断点
_nop_();
delay(20000);
delay(20000);
}
重新编译,然后再插入断点,便可以了。然后删除那个空函数。恢复成原来的那三行代码,重新编译,发现仍然能插入断点。
{
delay(20000);//此处便可插入断点了
delay(20000);
delay(20000);
}
我通过插入一个空函数,编译,删除空函数,编译,便可以在以前不能插入断点的地方重新插入断点了,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形?

楼主:
咋么回事儿?我没有结贴啊……

网友A:
正常的,你在调试过程中都修改了源代码,需要重新编译,重新启动调试加重调试信息

网友B(2015-03-04):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你在调试过程中都修改了源代码,需要重新编译,重新启动调试加重调试信息 ...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从新编译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