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ARM9(S3C2440)的实时时钟(RTC)——理论知识及程序实例讲解

楼主(2011-09-13):
在一个嵌入式系统中,实时时钟单元可以提供可靠的时钟,包括时、分、秒和年、月、日。即使系统处于关机状态下,它也能够正常工作(通常采用后备电池供电,能够可靠工作十年),其外围也不需要太多的辅助电路,只需要一个高精度的晶振。它具有以下特点:
•  时钟数据采用BCD编码或二进制表示;
•  能够对闰年的年、月、日进行自动处理;
•  具有告警功能,当系统处于关机状态时,能产生告警中断;
•  具有独立的电源输入;
•  提供毫秒级的时钟中断,该中断可用于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内核时钟。

实时时钟特殊功能寄存器
实时时钟控制(RTCCON)寄存器
RTCCON 寄存器由4 位组成,如控制BCD 寄存器读/写使能的RTCEN、CLKSEL、CNTSEL 和测试用的
CLKRST。
RTCEN 位可以控制所有CPU 与RTC 之间的接口,因此在系统复位后在RTC 控制程序中必须设置为1 来使
能数据的读/写。同样的在掉电前,RTCEN 位应该清除为0 来预防误写入RTC 寄存器中。
RTC 闹钟控制(RTCALM)寄存器
RTCALM 寄存器决定了闹钟使能和闹钟时间。请注意RTCALM 寄存器在掉电模式中同时通过INT_RTC 和
PMWKUP 产生闹钟信号,但是在正常工作模式中只产生INT_RTC。
闹钟秒数据(ALMSEC)寄存器:闹钟秒数据寄存器
同理:闹钟分数据(ALMMIN)寄存器,闹钟时数据(ALMHOUR)寄存器,闹钟日数据(ALMDATE)寄存器,闹钟月数据(ALMMON)寄存器,闹钟年数据(ALMYEAR)寄存器
BCD 秒(BCDSEC)寄存器:存储的是当前时间秒,同样还有,BCDMIN,BCDHOUR,BCDDATE(日),BCDDAY(星期),BCDMON,BCDYEAR
注意以上这些寄存器存储的数据都是BCD码,即是自动处理的数据,如果自己想做时钟显示时,如果调时间的请注意时间加减时实际上是十六进制的
下面结合具体的程序介绍一下RTC操作
程序编写包括三步,第一步是时钟初始化,第二步把嵌入式控制系统投入运行时要将当前准确时间写入RTC,俗称效表;第三步是系统正常运行后,读取RTC时间在LCD上显示。

废话少说,上程序(开发板FL2440)
#include "def.h"
#include "option.h"
#include "2440addr.h"
U8 beep=1;
void __irq IsrAlarm(void);//下面这些都是函数声明
void delay(int x);
void RTC_Alm_Set(U8 almyear,U8 almmon,U8 almdate,
               U8 almhour,U8 almmin,U8 almsec);
               void RTC_Time_Set( U8 wRTCyear,U8 wRTCmon,U8 wRTCdate,U8 wRTCday,U8 wRTChour,U8 wRTCmin,U8 wRTCsec );
void OpenAlarm(void) ;
void CloseAlarm(void) ;
//==================================================================================
void RTC_Time_Set( U8 wRTCyear,U8 wRTCmon,U8 wRTCdate,U8 wRTCday,U8 wRTChour,U8 wRTCmin,U8 wRTCsec )//时间设置函数,操作是不是比较简单?呵呵
{
rRTCCON = 1 ;  //RTC 读写使能
rBCDYEAR = wRTCyear ;  //年
    rBCDMON  = wRTCmon ;  //月
    rBCDDATE = wRTCdate ;  //日
rBCDDAY  = wRTCday ;  //星期
rBCDHOUR = wRTChour ;  //小时
    rBCDMIN  = wRTCmin ;  //分
    rBCDSEC  = wRTCsec ;  //秒

rRTCCON &= ~1 ;  //RTC read and write disable
}
void RTC_Alm_Set(U8 almyear,U8 almmon,U8 almdate,
               U8 almhour,U8 almmin,U8 almsec)//年、月、日、时、分、秒//闹钟设置
{   rRTCCON=0x01;      //RTCCON实时时钟控制寄存器,
                                           //【0】位RTC使能信号控制位,0为禁止,1为允许
                                           //对RTC模块进行读写操作前应对其最低位至1
    rALMYEAR = almyear;
    rALMMON  = almmon;
    rALMDATE = almdate;
    rALMHOUR = almhour;
    rALMMIN  = almmin;
    rALMSEC  = almsec;

     rRTCCON = 0;    //读取数据完后禁止使能信号,以防误操作,
                                  //整个文件的设置都一样,不重覆
}
void OpenAlarm(void) //开闹钟函数
{
   pISR_RTC = (unsigned)IsrAlarm;    //中断寄存器ISR中的RTC中断位
   ClearPending(BIT_RTC);
   rRTCALM = (0x7f); //RTCALM闹钟控制寄存器,
                                   //【0-7】分别对应秒到年的闹钟使能,
                                   //相应位0表示禁止,1表示允许
EnableIrq(BIT_RTC);   //开中断

}
      //关闹钟功能函数
void CloseAlarm(void)
{
   rRTCALM = 0; //RTCALM闹钟控制寄存器所有位禁止
   DisableIrq(BIT_RTC);    //关中断
}
void __irq IsrAlarm(void)    //利用中断,闹钟时进入中断函数
{
     ClearPending(BIT_RTC);   //SRCPND,INTPND分别置1.
     beep = 0;  // 蜂鸣器标志位清0
     CloseAlarm();   //关闹钟,即如果要开闹钟的先要把它关了,再开。
}
void delay(int x)//延时函数
{
while(x)
{
  int k,j;
  for(k=0xff;k>0;k--)
   for(j=0xff;j>0;j--);
  x--;
}
}

//==================================================================================
void RTCmain(void)
{
rGPBCON = (1<<0)|(1<<10)|(1<<12)|(1<<16)|(1<<20); // GPB5,GPB6,GPB8,GPB10设置为输出,分别连了4个LED
rGPBDAT|=0x560;//4个LED全灭
RTC_Time_Set(0x11,0x08,0x06,0x06,0x10,0x00,0x00) ;//设置时间
RTC_Alm_Set(0x11,0x08,0x06,0x10,0x01,0x00);//设置闹钟时间按
OpenAlarm();
    while(1)
    {
  if(beep==0)
  {
   rGPBDAT=0x01;//灯亮,蜂鸣器响
   delay(1000);
   rGPBDAT=0x561;//灯灭,实际是闪烁
   delay(10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