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

楼主(2011-09-13):
定时器TMR0计数从0XFF再加1时会产生一个溢出信号,GIE打开,会产生中断。那么用定时器一定用它的中断吗?那些中断使能位不打开,定时器能不能用呢?

网友A:
能用。

可以通过T0IF查询方式使用。

例如,我就经常这么用:
void main(void)
{
Initsys();
while(1){
        if(T0IF){
                T0IF=0;
                TMR0+=6;
                Clrwdt();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