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听说过相机阵列吗?

楼主(2011-09-13):
由于被测物体积较大,一个相机无法拍到一个完整的清晰的图像。
所以我们就想将两到三个相机叠在一起进行拍摄。
但这样子的话就会有两个问题。

1、如何将多个相机拍摄到的图像进行融合,怎么能处理好多个相机拍摄之间的重叠部分。
2、相机与控制端的电脑如何连线,怎么去控制多台相机呢?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相机阵列这一说法,所以想问下有各位大侠的想法。

网友A:
显示阵列倒是屡见不鲜了, 相机阵列没有听说过.
其实, 你这个方案并不好.
如果图像精度不过, 你可以用更高分辨率的相机, 或者采用广角镜头.
由于焦距偏差和光学变形, 要想将两张相片无缝拼接起来, 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目前基本上也只能由人工用专业软件来处理.

网友B:
图片拼接,有这样的全景拼接软件。

要做相机阵列还是有困难的,因为每个相机最后的测光结果可能不一样,当然如果用单反保存RAW格式图像,最后进行统一处理还是可以的

网友C:
问3楼:
为什么要保存RAW格式,才可以拼接?

楼主:
2# airwill 我的相机分辨率已经够高了,但仍不能满足要求,所以有采取相机阵列的方法。
你说的用广角镜头是个什么意思啊?
还要重新购买相机吗?
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D:
拍照片非拍视频,为啥不移动相机分时复用捏。。。

网友D:
要拍到多大东西多精细分辨率?   GOOGLE地图?

网友E:
相机阵列很常用的,一般卫星的传感器就是多个传感器拼接的,传统相机还有转机摄影用来拍团体照。
拼接的关键还在于软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