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推荐一款满足要求的单片机

楼主(2011-09-13):
需要一款单片机,单价2元-2.5元,带10个以上IO口,有AD, 输入电压最好5伏。请大家推荐推荐。找了一天了,还没选好型。

楼主:
没人推荐么?

网友A:
要求还行哦!~去看看STC或者其他国产的看看,带8位AD应该便宜的

网友B:
台系的,比较流行的是EMC、SONIX、HT,型号就多了去了,自己到他们网站上找找看

网友C:
STC 12C5204AD

网友D:
可以看下PIC16系列

网友E:
找台系的芯片

网友F:
N79E813
新唐新出的,我在用。价格2块左右。

网友G:
瑞萨,富士通都有的

网友H:
老兄,我有不到两块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的芯片,加我QQ591053575

网友I:
STC 12C5204AD没那么便宜吧

网友J:
这种芯片还要这样找,发信息我,一起沟通

网友K:
stm8s103f2p6:
厂家:意法半导体 www.st.com
4 KB Flash 程序存储器
1 KB RAM
640 Bytes Data EEPROM (No read-while-write capability)
5  通道 10 位 AD 转换器
UART、SPI、I2C、Beeper
Window WDG、Independent WDG
大多数指令为单周期指令
一个外部 XTAL: 1~16MHz
两个内部 RC 振荡器:128kHz、16MHz
TSSOP20 封装
淘宝零售价格低达 1.7 元。

网友L:
用EMC的吧,价格便宜一点,但是要看你做什么东西了

网友M:
19# 流行音乐 stm8性价比真高啊